谁在飞火鸟?

楼主(2004-08-03):
我在飞火鸟206,看到有人开投票问有多少人飞翼龙,我就跟风调查一下有多少人飞火鸟吧,大家交流一下,顺便教导一下我这类新手吧!

网友A:
目前在飞1部火鸟,以前飞丢1部火鸟。
总结失败的教训,在役的这架进行了改良,现在可以象风筝一样飘在天上了。哈哈。

楼主:
我也曾经飞丢过一只火鸟

网友B:
可否把火鸟飞丢的原因给大家说说,让大家也吸取教训,这是宝贵的、带血的经验呀。

楼主:
我在这个论坛的一篇精华找到了火鸟飞丢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风向的问题,我那次第1次飞火鸟,对风向不太敏感,沿顺风方向飞了.
那帖子教说是新手要注意风向,火鸟的抗风能力比较好,如果有飞丢的危险,就不加动力,只管打方向,让火鸟自然滑翔降落
我讲不清,待回把那帖子的地址帖出来

楼主:
火鸟是这样飞丢的……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92
作者:shjmap

网友B:
我猜测你飞丢的原因可能有下面几个:
1:你在下风区转弯没有转好,总是转过了头,转弯舵量过大,这是新手容易犯的毛病,结果飞机就越飞越远了,然后消失了;
克服方法之一:用连续点击方向舵来转弯,这样飞机转向不是很迅速,有一定的弯曲度,你可以有时间调整和反应;
2:飞机的飞行方向和你的遥控器天线方向不一致时,容易转错方向,方向舵往左板,飞机向右拐,不习惯;
克服方法之一:转动你的身体,让天线方向始终和飞机的飞行方向保持一致,你就不会转错方向了;
3:没有让飞机正好顶风飞行,结果风吹得飞机到处飞,有点失控得感觉;
克服方法之一:用风向飘带测出风向后,正好顶着风得方向飞行,动力调整使飞机逐步缓慢爬升为好,动力太大,爬升很快;太小,容易被风吹转弯;这个技能不太容易掌握,需要一段时间得反复练习才可以;所以风大时,新手最好不要飞。

楼主:
恩,其实我也知道了,昨天再飞已经没丢机了

网友C:
可以把火鸟丢的地方告诉我吗我去找
我的翼龙飞到山上一次
凭这我的毅力我找了回来

网友D:
损失火鸟400一部,判断失物做导致!

网友B:
哪方面的失误,细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