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配普通550马达的同轴齿轮、行星齿轮、标准齿轮的 ...
求教:配普通550马达的同轴齿轮、行星齿轮、标准齿轮的差异在那里

楼主(2004-08-03):
求教:
1:配普通550马达的同轴齿轮、行星齿轮、标准齿轮的差异在那里?
2:三者重量大概在什么范围?
3:尼龙齿和金属齿的价格和重量差异有多大?

网友A:
嗨!知道的回复以下

网友B:
行星是同轴的种。同轴如果不是行星,通常要2级减速,没必要,我也没听说有模型用品。
普通减速价格便宜,一般是开放式,无润滑,脏了后容易磨损。
行星价格贵,一般密封,效率高,寿命长,在事故时不易打齿,通常桨断。而普通的通常是齿轮断裂,尤其是550功率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