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更换设备后的小天使!

楼主(2004-08-03):
今天超爽!!飞了一下午小天使,把原来的设备全换了,换上的设备包括GWS4克电调,GWS5克
舵机
,GWS4克接收机和600MAH锂电。随然成本大了点,但性能大幅度提高,重量减轻了50多克,使原本275克的小天使重量一下减轻到220克左右。推重比大大提升(大约70%以上)
这对于重量这么轻的小
滑翔机
已经足够了,飞机可以迅速爬升,连续斤斗不掉高度,而且全动力飞行时间达到10分钟以上。不过飞完下来后
电机
很烫,我想加个散热片会没啥问题。不过这么小的电机超负荷运转寿命不会很长,幸好电机好买,也不贵。
飞小天使的朋友们不防也试试。稀望您的小飞机也能飞出您满意的效果!
遗憾!本人太笨,无法上图。

网友A:
星期天我们在深圳科技园飞小天使,感觉也很不错的,我们只把动力电池换成LP 7。2V 1800mah的,一个电池大概飞一个小时都不发热。可以飞一些特级动作。

网友B:
你们的小天使是在那里买的啊?多少通道啊?多少米?

网友A:
在5ibid上拍卖的,苏州的gaokun那里买的。它是380级滑翔机的杰出作品之一。

网友C:
我认为更换接收机和电调的意义不大,因为原装的是接收机+电调一体机,重量绝对不会超过10g,改进起作用的主要应该是600mah的锂电,这一项重量至少减轻得有个30个,其次是MC50BB 9g,两个减少近10g;所以没有必要更换电调和接收机,而且接收距离不一定会远多少。
WZH说的飞机就是我的,感觉非常好!

网友D:
改了这么轻,那起小小风就很难拿方向了!舵机改不改我认为没所谓。电池用大容量的时间长点就爽些。电机几块钱一个。不贵。这个机我这里也有买。

楼主:
C仔~你卖全套小天使多少钱?

网友D:
你不是有了吗?你还要买吗?批发价好像580吧,你买那时候要多少?小天使买回去充一下电立即就可以上天了。速度也不慢,挺好飞的。
我自己也有些桨,好像还有三四个桨,跟那个套。还是新的没用过的。

网友E:
gws4g舵机,够奢侈,我都只用5.4g的,差不少钱呢。我可不忍心为4g多花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