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需要的,电动飞机的制作工具~

楼主(2004-08-04):
[这个贴子最后由rabbit78在 2004/08/04 00:16am 编辑]

切割平台,主要作用是切KT翼肋还有两头一样大的东西~

切割器,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切机翼和曲面的

有这两样东西,做泡沫飞机就容易多了~
其实我想买太CNC~  自己不会做~
切出来的作品,请大家指教~
L-39

未完工的MIG-29,因为改玩无刷函道了,所以这后推的东西就放下了

网友:

猛阿,大哥,你这是电热丝拉出来的吧,有详细点的工具介绍吗?谢谢

网友:

好久不见兄弟。

网友: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第一个切割器怎么切对称的东西???
看起来还不错~~呵呵

网友:

飞机的两个进风口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俺爱!!!!!!
自己不知道怎么做
看了许多资料,就是不会
我好笨啊
关键是不会掌握电池的节数,丝的长度和要什么电池
请各位指教

网友:

发点制作`过程的图啊,挺不错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江湖游2004/08/04 08:20am 发表的内容:
好久不见兄弟。
我是真的好久没见大哥了哟,是不是在做船呀~

楼主:

电热丝是5块钱买的电炉丝,没必要去算什么电池节数和丝的长度,直接装上,接个12V2A的变压器就用得很爽了,自己可以试的嘛,好多事都要自己去实践的。
另:回转速兄弟的提问,进气口的面积相当于我用的EDF64进气口面积的105%,已经足够了,觉得小只是视觉上的错觉啦~

楼主:

晚上我会上传第一个切割器的使用方法~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8/04 04:01pm 发表的内容:
晚上我会上传第一个切割器的使用方法~呵呵~
方法还没传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8/04 01:03pm 发表的内容:
第一个切割器怎么切对称的东西???
看起来还不错~~呵呵
  是不是叠起来切。。再粘起来?

网友:

向你这样好象不行,我很早以前就用过,电热丝一加电就变长了,所以不能用木头架,用竹有弹性的就好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xhan2004/08/10 08:26pm 发表的内容:
向你这样好象不行,我很早以前就用过,电热丝一加电就变长了,所以不能用木头架,用竹有弹性的就好了。
我是用了一个大木锯把锯片去掉装上了电热丝,还好用哦

网友:

我做了
揣了10圆后到街上买电炉丝
找到根最细的问:多少钱?
回答很让我惊讶:5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