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风扇DIY

楼主(2004-08-04):
用旧电脑散热风扇改的,动力还不错。可乐瓶做的外罩。

网友:

测测电流多大~~看样子不错哟~~~支持diy

网友:

380的,可以上20无刷。我也照做一个。

网友:

用翼龙的全套设备可以做吗
我风扇多多
看上去安全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8/04 02:04pm 发表的内容:
用翼龙的全套设备可以做吗
我风扇多多
看上去安全
可以用,动手做吧

网友:

我也在改,不过不字到做粗来动力如何

网友:

支持DIY哟,不知道效率如何,这东西可是飞机的关键部件哟~

楼主:

推力比我用同样的电机做的减速组加1047桨感觉小点。效率肯定不太理想,等改天做个飞机装上,试试看,不能要求太高,能飞就不错了。

网友:

请问怎么才能控制到左右马达的推力一致?

楼主:

用同样的动力组并联使用,应该差不多,只要差不多,用舵而面就可以校正了。

网友:

我咋晚用电源上的风扇做了一个,用540电机,风力大的不得了,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把风扇固定在电机的轴上边

网友:

快试出最好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等待中........

网友:

支持啊,应该在固定风筒上加反方向叶片,改变气流的方向,减轻陀螺效应

网友:

继续关注,

网友:

我看有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