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连接无刷电机、电调、锂电、接收机?

楼主(2004-08-05):
如题,谢谢

网友:

先把电机和调速器连起来,不管三条线怎么连,电机不可装桨(为了安全),然后把调速器上的那条象舵机线的东东连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开遥控器,接通调速器电源,会听到一些音频,如有设定的程序请遵照说明书。推动油门杆。看电机转动方向。如果刚好正确就不管了,如果方向不对请对调任意一根马达线即可。我只用过一种无刷,若有不全面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记得看好說明书。正负不要反了,否则你会看见一缕轻烟飘起来。。那时候损失就大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ELE MODEL 699元的无刷套装+7.4 2000MAH+GWS的T4A2发射机 + RN62接受机,电机和电调都没说明书,惨啊,谁好心给我画张草图?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哦,对了,电调和电机之间的接线可以用电烙铁焊吗?

网友:

问ELE得朋友啊。
ELL699+GWS R6N电调引到接收插口得记得是棕线在外,插第一个口(油门)第二是副翼舵机,第三是水平,第四是方向。

网友:

来个草图~~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8/05 08:35am 发表的内容:
来个草图~~
(photo.5imx.com/up/0407/200485829520.jpg)
信号线一定要插第3通道吗?我的是接在JR649(具体型号忘了,是3810的原配接收机)第1通道上(油门)。

网友:

下面引用由5552004/08/05 09:10am 发表的内容:
信号线一定要插第3通道吗?我的是接在JR649(具体型号忘了,是3810的原配接收机)第1通道上(油门)。
没用过JR的设备,FUTABA是第三通道为油门.

我纠正一下喽~信号线插在油门通道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