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弄五颜六色的飞机

楼主(2004-08-06):
就是这些东西拉~~~卖文具的地方就有,大概3-5元一瓶
本人缺乏艺术细胞, 单色算了..... "桔子号"
到重点拉:!!@!!!!@~!$#!@@ 这些颜料是水性的, 如果直接用水开稀了涂上去一擦就掉,要点就是这个公式: 颜料 + 百乳胶 + 一丁点水 乳胶在公式里占了65%以上比例哦
顺便把家挡也拿出来晒晒太阳

网友A:
架直机包得那么实,闷死它了

网友B:
好,知道了怎么搞了,谢谢

网友C:
没考虑过,不过会考虑地

网友D:
我是用水对白乳胶,按照1:2的比例对,然后加入小朋友画画用的水彩笔的墨水,呵呵,刷上去,又可以增加强度,又有颜色,而且重量特别轻~

网友E:
不错,去试一试

网友F:
有个疑问:所有的颜色加入白色(白乳胶)都会明度升高纯度降低,假如我想弄个3原色(红,黄,蓝)的飞机,如果加上白胶,那飞机的颜色不就完全改变了吗?

网友G:
一层干透后才能刷下一层,耐心点

网友D:
毛哥说得对,做模型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用白乳胶稀释的方法,不用考虑重量问题,所以,多花点耐心刷吧~不过有个问题,这种方法配出来的颜色不是很鲜艳,总带有透明度.

楼主:
不鲜艳? 你看俺的"桔子号" 我还觉得太抢眼呢绒

网友E:
不知道商品机用的是什么涂料?是水性漆吗?

网友H:
会不会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