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盘旋时候,一定要同时调整副翼、升降舵、油门……

楼主(2004-08-06):
飞机方向舵偏转后,机头转向,进入盘旋。
为了保证机身作水平面内的圆周运动(即,为了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
机身应当发生侧倾,使得总升力的水平分量成为向心力。
这会带来有效升力损失(现在的垂直有效升力只是原升力的正弦分量)。
有效升力损失的一个后果是机头下坠,也就是进入了俯冲盘旋,掉高度……
为了补偿升力,维持飞行高度,必须调整升降舵。
因此,为了做正常盘旋,除调整方向舵,还要同时调整副翼(侧倾,产生向心力),
和升降舵。
除此之外,在升降舵和副翼动作的时候,飞行阻力加大,
飞机会减速,进而进一步损失升力。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应该同时加大油门,提高速度……
综上,为了做正常盘旋,应当同时完成调整方向舵、副翼、升降舵、油门四个动作。
也就是同好前辈们提到的“翼龙转向要拉杆否则掉高度”。
唉……这么看来,要玩比较真实的飞模,或者通过飞模研究气动力学和飞行器设计,
一起要用4通道的遥控套件了……
另外,翼龙是上单翼,这种结构有横向静稳定性,在没有副翼的情况下,不容易进
入侧倾,所以它的转弯,也就很难实现“正常盘旋”了……
ps. 以上是我结合平时所学想到的,还请各位指点评判。我自己是初涉飞模的,
但是因为专业和兴趣的缘故,将来要多多涉猎了,请各位多多指点阿!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8/06 07:20am 编辑]

你忽略了很多问题。飞机在进入盘旋机动的时候,不需要副翼动作,机翼就可以向盘旋的圆心方向倾斜。对于横侧安定性差的飞机来说,还需要副翼制止进一步的倾斜。因为在圆周盘旋机动中,圆周外侧机翼的线速度比内侧机翼的要大,外侧机翼的升力大过内侧机翼,必须通过副翼修正或者机翼上反角的自动补偿升力才能防止飞机继续倾斜而进入螺旋。一战以前,人们对飞行方式认识的不足,不知道螺旋产生的机理和改出的方法,导致不少飞机因此坠毁,对螺旋机动畏之如虎,所以当时的飞行员们在操纵飞机进行转弯的时候小心翼翼,尽量使飞机在转弯的过程中机翼保持水平,惟恐进入螺旋,在这种情况下飞机航向的改变全靠方向舵的偏转来实现。
你所说的“正常盘旋”很让人费解,怎样才叫正常盘旋?对于翼龙这种类型的机子来说,盘旋机动很容易实现,在盘旋的时候机翼是自动倾斜的,其自动倾斜的机理如前所述,在这里提醒一下翼龙的初级操纵者,盘旋的半径不要过小,否则一样会进入螺旋而迅速损失高度。
你描述的操纵手法也未免繁杂,实际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做。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

这就是三通与四通的本质区别,其实在四通道的控制上,做水平盘旋和转弯,根本不必使用方向舵,而只需使用副翼和升降舵即可完成!即使是真飞机在完成转弯动作时也是这样操作的(什么原因自己去分析一下吧),因为可以推导出,在完成常规动作时,方向舵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或者是基本可以不用的,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讲,方向舵一般只是在起飞和降落时在地面滑跑时控制方向,但对诸如翼龙这类简单的飞行器方向舵并不能控制机轮的转向,所以在地面滑跑时方向舵也基本没用!因此又可以推导出——对初学者来讲,其实也只需三个通道即可满足飞行,这三个通道就是:副翼、升降和油门!当然方向舵并非没有用处,在低空低速转弯时做为对飞行姿态的补偿,在横滚时对飞行姿态进行调整,在进行侧滑动作时都要用到方向舵,但这属于比较高等级的操作,一般初学者还无法感觉到和熟练地操作(因为这时方向舵都是与其它舵面混合控制而起作用的),在初学阶段没有方向舵反而更容易操作,可避免在拉升降舵时无意识地带动方向舵。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8/06 07:25am 发表的内容:
这就是三通与四通的本质区别,其实在四通道的控制上,做水平盘旋和转弯,根本不必使用方向舵,而只需使用副翼和升降舵即可完成!即使是真飞机在完成转弯动作时也是这样操作的(什么原因自己去分析一下吧),因为 ...
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学习飞行用三通的云舞者入门会好很多。没有副翼的机型和常规的飞机控制方式不一样,只能用来学习对姿态、速度、高度一些很基本的反应。

网友:

盘旋要看是机身机翼水平的盘旋还是机身机翼倾斜的盘旋,后一种与普通的转弯区别不大,一般只要副翼(或方向舵)和水平舵控制即可,而第一种就有点难度,一定要方向舵,副翼,水平舵配合才行,比如向左机身机翼保持水平的盘旋,一般是打左方向舵,同时打右副翼,纠正机身水平,还要拉点杆,保持高度,属于特技动作类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8/06 07:15am 发表的内容:
你忽略了很多问题。飞机在进入盘旋机动的时候,不需要副翼动作,机翼就可以向盘旋的圆心方向倾斜。对于横侧安定性差的飞机来说,还需要副翼制止进一步的倾斜。因为在圆周盘旋机动中,圆周外侧机翼的线速度比内侧 ...
正常盘旋就是专指高度速度都不变的盘旋机动。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8/06 07:25am 发表的内容:
这就是三通与四通的本质区别,其实在四通道的控制上,做水平盘旋和转弯,根本不必使用方向舵,而只需使用副翼和升降舵即可完成!即使是真飞机在完成转弯动作时也是这样操作的(什么原因自己去分析一下吧),因为 ...
调副翼产生一个偏转力矩大概就可以实现不用方向舵的转向了。不知道是不是?
一回去试试看,hoho....
真飞机肯定要蹬舵的吧。一般来说,飞机设计的时候,都会通过立尾,消除副翼调整或者
斜吹阵风引起的偏转力矩,也就是利用立尾的方向静稳定性作用……那时候不蹬舵,恐怕
不太好转向盘旋。

网友:

还不看不懂楼主到底想说什么~转向不需要垂尾舵面,副翼+平尾就可以,个人觉得模型飞机上装垂尾舵面完全是为了做连滚和侧飞的时候才用得上,呵呵~,至于真飞机嘛,不蹬舵好象也可以盘旋,只是速度慢而已~

网友:

下面引用由mycroft2004/08/06 04:01pm 发表的内容:
调副翼产生一个偏转力矩大概就可以实现不用方向舵的转向了。不知道是不是?
一回去试试看,hoho....
真飞机肯定要蹬舵的吧。一般来说,飞机设计的时候,都会通过立尾,消除副翼调整或者
斜吹阵风引起的偏转力矩 ...
如果在真飞机上转弯时使用方向舵,特别是大型客机,那坐在后面人可就要遭殃了,试想一下机尾在方向舵的作用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动作,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偏转力矩,而人在空中可以承受较大的垂直力但不能承受很大的水平力,因为垂直力只是把人的重力压到座位上而已,而水平力呢?不把你的五脏六肺给掀出来才怪哩!用副翼和升降舵转弯就好象人骑自行车转弯的感觉,而用方向舵转弯就象人坐汽车时转弯的感觉!自己体会一下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8/06 08:3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ycroft2004/08/06 04:01pm 发表的内容:
调副翼产生一个偏转力矩大概就可以实现不用方向舵的转向了。不知道是不是?
一回去试试看,hoho....
真飞机肯定要蹬舵的吧。一般来说,飞机设计的时候,都会通过立尾,消除副翼调整或者
斜吹阵风引起的偏转力矩 ...
晕,看来你对这个还真不大了解,在做你所说的稳定盘旋机动的时候,必须要用到方向舵,反倒副翼不是必须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拿飞行游戏或者飞行模拟软件体会体会。(看得我们晕头转向的)

网友:

大家说的太好了,我又学到不少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了!

网友:

用方向舵有个弊病——对于横向安定性差的机型,由于侧滑和垂尾的风标效应,回中后会向相反的方向“反弹”,如右转弯后回中,则会向左转一个小的角度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4/08/06 07:25am 发表的内容:
这就是三通与四通的本质区别,其实在四通道的控制上,做水平盘旋和转弯,根本不必使用方向舵,而只需使用副翼和升降舵即可完成!即使是真飞机在完成转弯动作时也是这样操作的(什么原因自己去分析一下吧),因为 ...
完全同意!代表了我的观点!免得我又打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