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过的同志!

楼主(2004-08-06):
飞了好久的
模拟器
,感觉飞固定翼比直升机拿手,现在想添台
电动固定翼
,又不喜欢翼龙什么的那种卡通版,发现云舞者和挑战者(感觉这个名字不吉利)外观价位都不错,就挑选的问题问问玩过的:
我本身有DR6000金属版遥控了,选哪种机型比较好,
动力一个是380,一个是400。

网友A:
云舞者配480电机或航佳新出的2200mah锂电应该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B:
我用GWS350C配9x7的桨飞小特级很好的。
拉力在300g左右,飞机重290g,电机不烫,电池不热,能完成各种动作。
平时2/3油门飞。
如果把买飞机的钱去买无刷,直驱好了,肯定很爽。因为只要飞机有速度,推重比不到1:1,仍然很好做动作。
可以考虑GSKV值在2000的无刷,配6.5X4的桨,肯定比380、480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