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飞龙的疑问

楼主(2004-08-06):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8/06 11:31am 编辑]
既然已经出了60克左右的2通比例电动商品机,怎么不见商家出个100克以下的3通比例电动商品机?难度很大吗?

网友A:
9494,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应该说难度不会很大成本可能要高点,商家的终旨还是以赢利为目的,卖的贵了恐怕没人买,便宜了又不赚钱。所以。。。。

网友B:
我想是因为那飞机基本属于玩具,而三通道的飞机要更接近模型。另外,如果飞机尺寸很小,动力也不大,副翼只有转弯作用,那副翼基本没什么意义。尤其对于上单翼或高翼台飞机。
就飞行情况来看,没有副翼属于休闲型,有副翼属于特技型,而特技飞机要求有充足的动力和速度,没速度,有副翼也不能横滚。

网友C:
小飞龙这种垃圾玩具就不要再考虑了,除非你想拆设备DIY室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