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0的异常状态求教

楼主(2004-08-07):
我的火鸟400为什么开最大马力但一出手就掉下来了啊  我诚心向高手求教

网友:

首先要调整到无动力状态时飞机能正常滑翔。然后才能出手动力飞行。开动力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的全动力起飞,要动态地调整动力电机输出功率大小让飞机小角度爬升,否则会出现严重的波状飞行而坠地。

楼主:

我先无动力的时候手掷试飞机的时候飞机的滑翔距离就不远有点往下栽,我的飞机没有改造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把固定V型尾翼前面的锣丝拧紧,后面的锣丝略松,使尾翼略微上翘。如果还不行见意在尾翼与尾干连接处的后边垫两片1MM厚的纸片,注意要保持对称。

楼主:

如何给尾翼和主翼定位啊?我的400摔了一次有点歪了。

楼主:

一个火鸟400的机身和尾翼最少要多少米???????????????

网友:

http://himodel.com/himodel-sort.php?p_id=01&sub=3
这里有报价,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家航模店的价格有点离谱,火鸟机翼正常卖30~35元,他竟然卖65。小天使人家卖500他卖800,这哪是航模店,分明是屠宰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8/11 06:15pm 发表的内容:
这家航模店的价格有点离谱,火鸟机翼正常卖30~35元,他竟然卖65。小天使人家卖500他卖800,这哪是航模店,分明是屠宰场。
不好意思,我在网上只找到了这个卖火鸟400配件的屠宰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