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气不旺,我来点好玩的。

楼主(2004-08-08):
20g舵机电机
减速组前后轴承
舵机齿轮+光驱齿轮
减速比:1:6
轴承座和输出轴都是碳纤的。
总重9g
桨:6X3
拉力35g左右,太小,测不准。
电流:我的电流表是50A的,没法测,指针动一点,估计在1A左右吧。
适合做纯室内飞机。

网友: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08 01:14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7/200488105130.jpg)
20g舵机电机
减速组前后轴承
舵机齿轮+光驱齿轮
...
顶一下,正好这也是我的下一个目标!但我的困难是电调和接受阿,大哥!你呢???

网友:

哈哈!现在都流行室内啊,很有创意。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室内飞机得舵机都是开关式样得,线圈磁铁。飞机得自平衡要很强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08 11:22am 发表的内容:
哈哈!现在都流行室内啊,很有创意。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室内飞机得舵机都是开关式样得,线圈磁铁。飞机得自平衡要很强
线圈磁铁都没问题,关键是接受和电调我没有!

楼主:

我打算用玩具遥控汽车的一体设备,目前发现奥迪的小遥控车接收只有2g,但距离只有3米,正在找其它合适的,距离20米就够了。

网友:

只要是自己动手做的东西我都顶~!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08 01:15pm 发表的内容:
我打算用玩具遥控汽车的一体设备,目前发现奥迪的小遥控车接收只有2g,但距离只有3米,正在找其它合适的,距离20米就够了。
设法加大发射机的功率,接受机就不要改了

网友:

那不就不能用自己的发射机罗??

楼主:

即使是GWS的东西也满足不了重量要求。何况300米的距离没必要,我就是想躺在床上遥控。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08 04:54pm 发表的内容:
即使是GWS的东西也满足不了重量要求。何况300米的距离没必要,我就是想。
躺在床上遥控,真是个好主意>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08 04:54pm 发表的内容:
即使是GWS的东西也满足不了重量要求。何况300米的距离没必要,我就是想躺在床上遥控。
真是XX所见略同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