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個問題請教一下大傢!!

楼主(2004-08-08):
我现在玩一下遥控飞机..
是不是应该先玩电动的再玩油动的呢?
可不可以直接玩油动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油动的飞机!!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8/08 09:24am 编辑]

直接上油机也可以。不过最好弄个G2模拟器先练手,练到不打错舵了,然后找个老模友,叫他带飞,首先几次叫他起飞降落,飞机上天后稳定了你飞练航线和转弯,这样几次下来,你过了新手的紧张和压力关以后,就差不多入门了,以后就可以慢慢自己发挥了

楼主:

如果没有老手带着玩怎么办吖.?!

网友:

简单,自己练啊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炸机的可能性呢?
只靠模拟软件练习?

网友:

下面引用由yzyatgz2004/08/08 02:57pm 发表的内容:
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炸机的可能性呢?
只靠模拟软件练习?
千万被以为老鸟就不会炸机了,这东西很很多意外因素.模拟联系当然重要,可也要有炸机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是难免的

楼主:

晕。。炸机后不就又要花一堆钱修理.?!
是不是炸坏了机身就再买一个机身?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08 03:26pm 编辑]

修理油机是一个痛苦得事情,有时候一个小小得失误就害得你多等一个星期才可以玩。电动就好了,胶水上几分钟搞垫。甚至随身带一圈电工胶足够了。

网友:

没玩过油的必须找老鸟带,主要是帮你调整发动机、检查飞机安装和其它检查项目。新手对发动机不熟悉,调不到最好状态。我认为新学飞机首先要选好机型。40机的练习机比较好飞,小的稳定性不好。其次选择足够大的场地,如果能在飞机场飞,对降落技术的要求就达到最低,练习机可以慢速很稳的滑翔。在有4级风的天气,新手最好别飞。

楼主: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炸机一般什么地方坏?

网友:

机头防火板以前部分,起落架。

网友:

找好飞的飞机,足够大的场地,事先拿遥控器在脑海中想象控制,想象飞机姿态和速度,想象飞机面向自己时怎么控制,等等。一般不会炸的 。

楼主:

好飞的飞机指那些?
是不是比较大的?

网友:

40级的练习机。太小的不好飞。太大的也不好飞。

楼主:

40级的飞机是什么。。
什么是40级吖?

网友:

哎,就是40级发动机,指发动机排量是0.40立方英寸。去油动固定翼了解吧,哪里都是玩油的。

网友:

花420RMB买个翼龙玩吧!翼龙算是比较耐摔的飞机了。等你把翼龙摔烂了你的飞行技术一定有很大提高,到那时再弄个高级点的飞飞,这样会少花很多银子的。如果420买个翼龙也闲贵的话那只有玩橡筋的咯!!

楼主:

那油动跟电动马力上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我总觉得油动比较方便.加油就可以继续飞啦.
电动老要充电..想多玩一下还要买多点电池!!

网友:

动力有很大区别,除非你用昂贵的无刷电机。你正好说反了,电动方便。
飞油机你要带一大桶油、电瓶、启动器、点火器、酒精、棉纱......一般飞油机一个人可能一次拿不了全部东西,而电动只带电池就行了。现在的电池3块让你飞个爽不成问题。

网友:

想要少炸机,必须往高处飞,即使是擅长低空的翼龙也是如此

网友:

玩油电也可以,最好先找个人带比较好。

网友:

以我的观点来说,还是先玩电的吧,有很多优点好处。(相对油机)安全、简单、易于维护、新手较容易上手、花钱少、场地要求不是太苛刻。至于电池问题吗,你可以多买上几块不就解决了。你要买的话强烈建议买翼龙,真是耐摔啊!材料也不是太贵。还有就是薄膜机了,我没玩过,可很想了解一下,听说不错,适合入门飞行,你可以多了解一下。

楼主:

是不是渣了机就直接买一个新的机身回来就OK?》
其他地方一般不会炸坏的吧?

网友:

你最好先告诉大家你打算首期投入多少钱,以后每月投入多少钱,初期目标是什么,是玩玩还是要熟练还是成为高手,预计将来会发烧到什么地步,我们帮你出注意。

楼主:

學生..首期2000!每月200 但我隻有放假時間材玩.因為外地上學!
初期目標想玩一下油動飛機.使想玩到熟練.
以后自己有能力再髮燒..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etalman在 2004/08/08 11:06pm 编辑]

我是电动死硬派.我认为,重量轻了不见得就代表它就是玩具(油机为什么就不用钢铁来做?),抗风性弱一点不见得就不是一种考验操控技术的乐趣,无刷不见得就比油动费事,电池不见得就是几分钟就没电,油动的也不见得加一次油能飞几个小时,充电器不见得就一定要什么千元级高档的.四组镍氢电池配普通10元钱的充电器,不见得就不能爽飞一个下午.
油动能完成的特技不见得电动就不能做,油机速度比电动快,作特技时轻松一点,少掉一点高度,不见得就是一种乐趣.
不过无可否认,油动有它自己独特的好处:会喷烟,发动机会制造噪音,气势好啊!

网友:

电动油动我都在玩,它们得特点是互补得,不存在那个比那个强很多得说法。但是小方说G2没有大用处我就不大赞同。本人用G2练习之后感觉好处非常多。现代化得训练工具,新人一定要用。
匿名

[求助]有個問題請教一下大傢!!

如果你不买套g2练一练的话.我包你错舵摔机.其实你可以不着急飞.加紧练习g2,多看别人飞飞.你会省很多钱的.如果你着急就买个40练习机飞吧.不过还是加紧练习g2在g2里不错舵了,能起降了在飞真的.\
我同意metalman和特帅呆王子的观点,我是先玩的油动在玩的电动3d ,油动是不可能在我家的院子里玩的

楼主:

那综合大家意见。。
其实玩电飞跟油飞先都无所谓。
最重要是多练。多问。多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yzyatgz2004/08/09 00:14am 发表的内容:
那综合大家意见。。
其实玩电飞跟油飞先都无所谓。
最重要是多练。多问。多看?
漏了一点,就是"多思考",开动脑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可以不用问,多翻一下旧贴,结合自己的思考,很多问题自己能分析出答案.而且也提高自身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到底电飞好飞点。还是有油飞好飞?
PS:场地是比较大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yzyatgz2004/08/09 02:02am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
到底电飞好飞点。还是有油飞好飞?
PS:场地是比较大的。
看条件咯。。电固有电固的乐趣。油机也有油机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