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楼主(2004-08-08):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08 11:27am 编辑]

   炎炎夏日,室外飞飞机是有点累。当你看见别人在室内爽吊得录像是不是有点羡慕?哈哈,其实稍加训练你也可以很容易做到。本人室内练习了几天现在基本出手在室内稳定吊得3-5分钟。其中一点经验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室内吊机最大得好处是不受外界风得影响,缺点是受场地大小限至。更困难得是飞机一旦错舵很难改出。当然室内吊得好了,到室外风不是很大得话,你的室内吊机经验会派上用场得。要练习好室内吊机你要做一些准备。
  首先,你在G2中必须能熟练吊好CAP232之类得原型机,这个很必要。练习好了G2你基本成功了一半。那剩下得一个要点当然就是器材啦。既然是室内玩得。飞机必须很轻。250g以下最好。当然你拿平时玩350g左右得外场飞机来吊也可以,不过重量大了,摔下来损失也大。无刷?这是坑定得啦。想做到一口气吊光电池不用无刷也太对不起开发出无刷航模电机得业界朋友门了。还有你的飞机如果是做了点必要得保护措施那你离成功得路就更短啦。   一般吊机出错得时候,首当其冲得是垂直尾翼收到冲击还有水平尾翼,你的飞机得上述部位必须做到可以连续砸它100次以上而不需维修。还有机身。普通得KT板不加粗炭杆是顶不住弯折得。机翼随便一根3mm得炭管加固就可以轻松搞垫了。对了,千万不要用泡沫材料,KT板是最好得,弯折太厉害风筒一吹可以马上纠正。
  做好一架耐摔得吊机练习机你可以更高效率得投入训练,而不是修修补补--那可以不是我们要做得。怎样做这样一架耐摔得飞机可以参考这里:
帖子引用: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

网友: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08 10:40am 发表的内容:
炎炎夏日,室外飞飞机是有点累。当你看见别人在室内爽吊得录像是不是有点羡慕?哈哈,其实稍加训练你也可以很容易做到。本人室内练习了几天现在基本出手在室内稳定吊得3-5分钟。其中一点经验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 ...
呆兄!台湾的无刷3D都做到130克拉,什么时候你也来一架!

楼主: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08 01:43pm 编辑]

训练篇:
玩室内吊机安全是最重要得。这里我有血得教训

记得飞机不要飞太高,在你的头顶高度是最合适得,这样万一掉下来损失不大。还有,姿态不对得时候要果断关油门,宁愿机尾载地也不要机头栽地。吊机距离不要超出你的身边3m。--这样可以更好得观察飞机垂直得姿态
既然练习过G2了我也就不多说如何去吊机得手法啦。
和G2不同得是电动3D自旋慢点。这样反而不好控制姿态。一个小秘笈。当飞机侧对你的时候你干脆就不动,让飞机转过90度正面或者反面对你的时候在操纵会更有效

楼主: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applewong  兄,要是有130g得飞机我也不至于有上面那张照片啦

楼主: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08 11:19am 编辑]

到这里,论坛得弟兄门免不了要想:飞机侧对着自己得时候不动,那不是很玄乎吗?
   哈哈。这就要引出一个话题了。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是解决得很好。一点小经验,愿意大家指正:
   飞机得自平衡能力是很重要得,如果你的飞机垂直出手可以3圈自己旋不去纠正,那你吊机得时候坑定很舒服。可惜我目前也做不到,才最多可以2圈。不过这就足够了。调整重心垂直得办法很简单--用手粘着螺旋桨轴,看机身是否垂直,左右一般不需要调整,前后才是要命得,差一点点都很难平衡了,这时候你移动电池得位置来调整重心,或者放到前面或者放到后面点。实在都不行了就用预设偏转舵面来纠正,不过我不建议这样来。会很难吊得。
  飞机得拉力线我没设置到,到底要不要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现在有点不完全垂直,
靠不断得舵面修正来动态平衡得

楼主: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经过一番训练,苦尽甘来。看着小飞机像直升机一样在自己身边盘旋,爽哈,我想小电直升机能悬停得样子基本也如此吧。尽管我没玩过小电直。不过真的很休闲得玩法。。改天拿机子拍好传一个录像上来

网友: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强烈支持,大哥努力啊

网友: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强烈支持,大哥我现在努力了一般了,现在可以在G2随时吊机了,呵呵,原型机哦

楼主:
-×室内吊机速成班教材×-

呵呵,就知道你们佛山专门出高手。我要把小李得纪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