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桔子号"飞翼宣布试飞失败.......

楼主(2004-08-09):
[这个贴子最后由ylf999在 2004/08/08 10:21pm 编辑]
之前制作的"桔子号"今天于中山凯欣新城试飞, 但一直出手就栽~~~~
最长飞行距离不超过100米, 离手后飞机姿态极不稳定, 基本上无法控制, 后经过同常的中山模友分析, 结论为翼型不对. 制作当时并没详细考虑到这个问题~~前缘只是做了普通弧度, 结果飞机无法稳定下来. 但也得出新结论: 泡沫飞翼十分结实!!!!! 简直到了不能想象地步, 多次十多米高失控直插地面而丝毫无损.
过些天决定重新切双凸翼!!!!!!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2364&show=0

网友A:
要S翼形得才能自平衡

楼主:
但我见商品机飞翼都造成双凸, 比较容易加工麻~~~
造S翼具体是那个翼形? S也分好多种啊.......

网友B:
买一架飞翼试试吧!

网友C:
去凯茵怎么不叫上我一起?

网友D:
我认为不是翼型问题。
不知你过去是否飞过3D。
这架飞机看设计是3D机。
飞过油机的有经验,1.5 米的飞机副翼也只有2cm 左右宽,而翼展0.8米的3d副翼却有4-5cm,尾舵面也出奇的大。你看看你的塞斯纳172泡沫机的垂尾方向舵就知道了。如此舵面,如果遥控器没有舵量控制,是很难平飞的,除非你调小舵量。我的第一架3D也向喝醉了酒,稍微一打就是一个筋斗,现在我学乖了,舵量小了点,起飞不开最大功率。

楼主:
这样?那我调小舵量试试吧~~~~
楼上上的metalman 你QQ多少?

网友C:
该不是你上的漆太重了吧?动力不足也可能会有此情况.

网友E:
不一定是彻底失败。把重心前移,然后调整升降舵往上更翘一些,飞起来的俯仰稳定性就更稳了 。

网友F:
我也认为重心很重要

网友G:
祝你成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