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双马达涵道飞机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4-08-10):
请求:双马达涵道飞机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优点,象真、高速无刷声音好听,速度快。
缺点:费电、动力不足、贵、对飞机制作要求高。

楼主:

最近定购一架双马达涵道波音777象真飞机,有没有高手介绍一下飞这类涵道飞机的经验? 谢谢了。飞机基本情况如下:
1:飞机长1270mh,翼展1300mah,EPP材料制作的,两个双涵道380马达,1200mah 8。4V镍氢电池;
2:3通道,采用混控器对水平尾翼进行副翼式控制,完成爬升、俯冲、转弯、横滚动作;
3:我准备把动力电池换成8。4V 1800mah镍氢电池或9。6V 950mah镍镉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8/10 06:52pm 发表的内容:
最近定购一架双马达涵道波音777象真飞机,有没有高手介绍一下飞这类涵道飞机的经验? 谢谢了。飞机基本情况如下:
1:飞机长1270mh,翼展1300mah,EPP材料制作的,两个双涵道380马达,1200mah 8。4V镍氢电池;
2 ...
注意:是双马达,但不是双函道!

网友:

象真性比较好,动力强大,就是太费电一般飞行时间不会太长。

楼主:

对这种双马达飞机的操控有什么好的经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