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朋友谈谈KV值与减速比、浆等的搭配关系。。。 ...
请有经验的朋友谈谈KV值与减速比、浆等的搭配关系。。。。。

楼主(2004-08-10):
请有经验的朋友谈谈KV值与减速比、浆等的搭配关系。用直驱
电机
用KV值大点的好还是小点好?

楼主:
没人肯帮忙哦~~~~~~~~~~~~惨!!!!

网友A:
不是没人帮你,是没人有经验。
只能粗略说:
同一型号电机即使KV值不同,功率是一样的。
显然,KV低,转速低,扭力大,反之...
直接驱动要选KV低的,如2000。
比如GS电机kvz在2000的,可直驱6x3桨。

楼主:
嘿嘿!!谢谢咯!!!!

网友B:
哈哈,你的问题不太简单,说起来要一大堆最好找书看看。

网友C:
参考下这里吧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757

楼主: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