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奇怪噪声

楼主(2004-08-11):
今天飞翼龙,在起飞前检查了一下,发现拉杆到底时舵机发出卡卡声,但不影响使用,望指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里憋劲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8/10 10:28pm 编辑]

电位器中点偏移,主齿轮(接舵盘的那个)限位爪打二级齿轮了,可将主齿轮拔下转个角度再装上试试

网友:

翼龙的这种破舵机,我看质量还不如蚂蚁的,是因为舵机加工精度太次,推杆到底,阻力最大,中间一组减速齿轮的轴滑脱限位点所至,大胆的用吧,坏了大不了换个蚂蚁的,也就30几块

网友:

翼龙舵机比蚂蚁舵机好多了,至少不会抖舵.噪音只是第一级齿轮上的卡爪造成的,用指甲钳剪掉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舵面已经到底了但舵机还没到
舵几电机不停的转

网友: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8/10 09:14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飞翼龙,在起飞前检查了一下,发现拉杆到底时舵机发出卡卡声,但不影响使用,望指教
我上次与朋友一起玩,有一次忘记后关发射机,因为干扰,两个舵机盘打架,也是卡卡响,赶快检查,终于发现问题所在,调整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同意是电位器中性点偏移,你最好打开看看是不是齿轮打架.

楼主:

听不太懂,解释清楚一点行吗?

楼主:

拆开后发现主齿轮上有一不规则突起,将旁边的齿轮推离,造成接触不充分而发出噪声。锉平后噪声消除,拉杆正常,但推杆到顶时舵机仍然缓慢转动,导致中点偏离,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不要那么沉默!这可是急病!救救我的翼龙!

网友:

这种情况容易打齿!是电位器转动行程不够(或中点偏移)所制,
要打开舵机并配合遥控器检查,调整中点(调遥控器电位器或舵机电位器)还可以将舵机壳里的电位器限位扳掉,
最好找一个老鸟帮你!

楼主:

中点怎么调啊?什么是电位器限位?
在海口找个老鸟很难

网友: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8/28 11:08am 发表的内容:
中点怎么调啊?什么是电位器限位?
在海口找个老鸟很难
你早说是海口的了,你不说哪知道海口没老鸟。再联系吧。

楼主(2004-09-12):

阿!有伙伴了
qq:341311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