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吊机练习架

楼主(2004-08-11):
刚才突发奇想,做了下面这样一个怪物,没有仔细设计,尺寸和结构都是随意定的,不知道性能咋样,不要求它平飞,能吊住就行.

网友:

支持DIY

网友:

哈~~~火jian~~~~

支持~~~

网友:

我计划是用两条线把KT机吊到天花板上,你觉得如何?

网友:

好呀!!!!!
佩服。
有待改进,最大的问题少了个舵面。建议你做成标准飞机,但强度减弱,富裕的重量指标在飞机下面用1mm钢丝做三角支架。

楼主:

舵面够用了,用升降舵副翼混控.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机务人2004/08/10 09:37pm 发表的内容:
刚才突发奇想,做了下面这样一个怪物,没有仔细设计,尺寸和结构都是随意定的,不知道性能咋样,不要求它平飞,能吊住就行.
(digital.online.cq.cn/manager/upload/20040810211625.JPG)
(digital.online.cq.cn/manager ...
设计思路很正确,直接做VTO就可以了~~

图纸看这里

楼主:

好极了,谢谢美女.,花了一个早上做完昨天那架怪物,试飞了一下,吊着跟早期的直升飞机一样,乖乖,就是感觉不太稳,太灵,exp都设到85%了,不过平飞相当舒服.
接下来做美女这架圆溜溜的可爱家伙,嘿嘿

网友:

哇塞,真的这么邪,我正在研究着这东西,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机务人2004/08/11 11:53am 发表的内容:
好极了,谢谢美女.,花了一个早上做完昨天那架怪物,试飞了一下,吊着跟早期的直升飞机一样,乖乖,就是感觉不太稳,太灵,exp都设到85%了,不过平飞相当舒服.
接下来做美女这架圆溜溜的可爱家伙,嘿嘿
(digital.online.cq ...
不稳定的原因应该是机身长度不够,你再做长些就可以了~~不过这样也就成了VTO了~~

网友:

可以学莱特兄弟的,把水平尾翼做到前面

网友:

对,同意楼上的说法,是机身纵向长度不够,导至惯性量偏小,后果就是垂直稳定性不够,你发现没有F3A的飞机都是很长的,飞起来稳定,3D机就是短的,迎风吊就容易小舵量控制。垂直吊的时候,我们又希望飞机长点好了。这个要多作几部飞机试验吧,希望你成功。

楼主:

说的很对,做的时候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这样的板机首先要考虑重量,也就是翼面积要控制在一定范围.所以要不机身做长一点,窄一点,要不就宽一点,短一点.前者飞机的俯仰和航向稳定性好点,后者的横向稳定性好,在吊机的时候就表现为机身长吊得稳,但是飞机反转会比较厉害.机身短的比较难吊,但是反转比较慢,我为了追求后者才做了这么个怪物来,想在家里吊着玩,看来不行,还得进一步改.我这里有一部这种机子的录像,非常经典,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我可以和大家共享.我的QQ:83419380

楼主:

下面几张是录像的几个画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2 10:45pm 编辑]

还是传统外形的好,飞机转的快才好吊,就像在G2里面那重超慢的傻瓜机我反而吊不了多少圈。飞机转快的时候你可以就用一个通道(水平,或者方向)配合油门绝对可以把飞机平衡。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在G2里面的原型机,自旋比较厉害,现在习惯了,反而不转的吊不爽

楼主:

能够把G2里的cap232原型机吊到地上,现实中吊一般的飞机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机务人2004/08/12 05:18pm 发表的内容:
下面几张是录像的几个画面
(digital.online.cq.cn/manager/upload/20040812171034.JPG)
(digital.online.cq.cn/manager/upload/20040812171042.JPG)
(digital.online.cq.cn/manager/upload/20040812171050.JPG)
呵呵~~我也有这个录象,以前就是照这个做的~~慢速性能非常好~~

网友:

有意思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