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使用的一点心得

楼主(2004-08-11):
想起什么写什么
飞普通370动力组3D,1500mah左右的锂电优势很明显,但电池寿命短。
飞380飞机,模型锂电要选2500mah以上的,或者sony G4,很多品牌的18650 都是用在笔记本上的锂电是不错的选择,好象就几元到十几元一节,但要两串两并注意充电时不能并联。缺点是好象不粘焊锡,要点焊,不知用导电胶行不行。
飞540飞机,有6000mah的锂电,只有40-50元一节,30A 没问题。缺点是要有大的多功能充电器,普通的可能要充12小时。对540来说,锂电太有优势的,这个电耗子即使3000mah镍氢也坚持不了多就,而且普通的重量8.4V达到430g。锂电我忘了,但轻很多。
飞无刷,大一点容量的锂电也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在电池上花工夫比较难,如果有无刷,充足的动力使电池选择不那么棘手了。
目前我的1600-1800mah锂电我打算用在CD无刷上,我尽量把电流控制在5A左右。
我要做的室内飞机,十几克重的几百mah锂电好象是唯一选择。
等想起来在说。

网友:

飞2个380马达的飞机,锂电池该选怎样的?
1:原配的镍氢电池是8。4V 1200mah
2:如果把两个7。4V 1800mah的锂电池,并联以后组成一个新电池组(7。4V 3600mah),给这个双380马达供电可以吗?
3:充电器怎样选?

网友:

eett:
    前辈,你现在用锂电玩CD无刷成功了吗?你能不能有空,发一个完整的详细介绍如何把CD 无刷改造成模型电机的全过程吗?这可是对所有穷人玩无刷的福音!!

网友:

1600-1800mah锂电我打算用在CD无刷上?太重了吧,吊机很困难哦,拭目以待!

楼主:

我不打算做3D,因为我的机身也是木结构仓身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宁静的守护2004/08/11 12:33pm 发表的内容:
eett:
    前辈,你现在用锂电玩CD无刷成功了吗?你能不能有空,发一个完整的详细介绍如何把CD 无刷改造成模型电机的全过程吗?这可是对所有穷人玩无刷的福音!!
我也不会改CD无刷,我直接使用。
不过可以给你提供点信息。
我的CD是问电脑城的朋友要的,要了很多,所以随便拆。
我这里如果收购就CD大约5-10元一个。
选择时最好选高倍速的,如48X
有的CD无刷干净利落地可以看见3根印线,那就好了,有的有4根,其中一根是3根焊在一起,那是星型连接的特点,不作为供电电线。有的有6根,我就不理它了。
拆CD的技巧:
CD  无刷上一般都有一块1mm的钢板,很讨厌,我是这么拆的:
先把引线焊下,然后把钢板夹在台钳上,用钢锯斜向大约60度锯,否则会锯到电机的,小心地把两边都锯开,然后反复弯折,断掉后,电机就下来了。
拆下的CD中有两个激光头导轨,精度很高,可以做点机轴,小心替换。这个轴是可以用扳牙套出螺纹的。

网友:

eett前辈,那你拆了那么多的光驱,能说出哪几种牌子的光驱你是直接可以用的....告诉我们点捷径啊.......知道牌子了我就活出去了.我去买光驱了

网友:

eett前辈把你的qq号码告诉我们吧....我们有问题可以问你啊

楼主:

各位老大,千万别这么叫,我别扭死了。
有问题只要我看到了,有时间会解答的。
我拆了6个CD,由于来的随便,所以5个都拆坏了。也没注意什么牌子。过几天我会再拆一些,到时拍点照片,记住型号,发个帖子。
有关CD的改绕,{网上无美女}成功了,可以问他。不过我不想改。

网友:

用ELE的1800的锂电飞云舞者不知怎样?电池不知能不能受得了!

楼主:

我用过的2种1800mah锂电都不能给380供电。我想饿了ele 的也不例外。即使能用,其寿命......

网友:

以后多发些向这样的文章。

网友:

EETT我也对室内机很感兴趣,你研究好做好后教我下。象薄膜机那种就行,越简单越好,先谢了!实在是没银子了,拜托1

楼主:

我的室内机初步投资大约在500-600,不便宜呀。

网友:

你先弄吧,到时在看看如何偷减点材料和降低点造价!

楼主:

最后还是决定用GWS的4g接收机和1g电调,和5.4g舵机,这几样价格不便宜呀。怎么省?

网友:

我用过ELE的7.2V1800mah锂电给一个塑料尾盖的380电机供电配的蚂蚁25安电调
几秒钟电机电调电池连电线都统统发烫

楼主:

我的火鸟380在7.2V6.5x4下电流为12A,按这样计算,1800电池放点倍率要求在7C,一般的电池不行的。建议锂电保持在4c,5C对电池寿命影响就比较大了。
顺便:放电倍率c=电池容量Ah x 电流A  。所以容量越大,大电流放电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