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人飞过飞鸟吗?

楼主(2004-08-11):
[这个贴子最后由wzh在 2004/08/11 05:51pm 编辑]

求教:有人飞过飞鸟吗?
  本人对这个独特的飞行器感兴趣,有没有飞过的高手,说说在操作上和飞行感觉上与航模飞机有什么差异?先谢谢了!

那个飞鸟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三通道遥控控制(动力控制、左右转向、爬升和俯冲)
2.仿飞鸟的外型,能变换不同的颜色。
3.飞行时翅膀可以有节奏的拍打。
4:机身是碳纤的
5:主翼,尾翼也是全碳纤
6:动力组部分很多传动部件都用了金属
7:电机是日本MABUCHI的370电机
8:电池:1200mah,7.4v的锂聚合物-
9:飞鸟的精美图片在这里>http://www.walkera.com/home_c/flybirdchinese.htm

网友:

我飞过,感觉欠佳,动力稍显不足就掉下来了,而且还要多打点左舵,不然很快就右旋坠地。。。

楼主:

继续求教:
1:我准备用lijianfeng LP 7.4V 1800mah(74克) 锂电池做动力电池,驱动日本MABUCHI的370电机,是否合适?
2:为什么飞鸟要向右倾斜? 是左右两面的翅膀煽动的动力不一样造成的?还是尾翼的不平衡?
3:什么部位容易摔坏,如何加固?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8/16 04:25pm 发表的内容:
继续求教:
1:我准备用lijianfeng LP 7.4V 1800mah(74克) 锂电池做动力电池,驱动日本MABUCHI的370电机,是否合适?
2:为什么飞鸟要向右倾斜? 是左右两面的翅膀煽动的动力不一样造成的?还是尾翼的不平衡?
...
你的短信邮箱满了

网友:

一般下坠的时候都是鸟腹着地,不容易摔坏,没有加固的必要,注意下坠的时候一定要把油门关到最小啊。至于向右倾斜是鸟尾调整的问题,试飞后调整好就可以了,翅膀扇动的频率是一样的,你用的电池和电机没问题,放心飞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