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赴后继~~ 又弄了简单飞翼

楼主(2004-08-12):
这次用370
电机
直驱4030浆 测试电流有3.5A
不知道飞起来怎样~~
经过上次教训~~已经将舵量调小....等接收机回来了就试飞

网友A:
好厉害啊...这个颜色我喜欢.....象F-117战机.哈哈哈期待你的试飞

网友B:
桨 在那里买的?

网友C:
370直驱拉力能有150克吗?

网友D:
用两层KT板粘在一起?

楼主:
推力我也没测试过~~但一定很小......
是的~~两块KT再加碳柑

网友E:
建议用KT板做翼肋,吹塑纸做蒙皮,搞一个有翼型的飞翼会好飞很多哦。

楼主:
加了三个轮子~~~上了设备~

网友E:
可以象这样的方法做飞翼

楼主:
哇~~~那么复杂....还是算了
能飞就行

网友F:
不是很复杂啊
有切割器就好

网友G:
好方法啊

楼主:
经过一连寸的调整后~~~~这个飞机终于试飞成功......
但还是发生了不幸的事~~~接收机有问题, 超过50米失控......
结果断了浆

网友E:
不容易啊!

网友H:
你好,我是新手,请介绍一下电动机是怎样固定的

网友I:
飞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