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翼龙的浆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4-08-12):
问下翼龙的浆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还 问下,我用安龙的18650锂
电池
组飞翼龙,感觉重心和用 原装电池时不一样,该如何调整?

网友A:
不用调,没事的。我用的理电才70G,都有没事,

网友B:
对
翼龙以前重心就靠前

楼主:
问下,翼龙固定垂尾的螺丝是多大的?

网友A:
1.5的

网友C:
什么啊!天才。你的理电怎么和楼主的 比啊??他的重量165克。SONY18650 。2串2并。建议说话前搞清楚人家说什么。免得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