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用什么粘最坚固?

楼主(2004-08-12):
KT板用什么粘最坚固?

网友:

泡沫专用胶~~在卖kt板那里应该有卖的~~干得有点慢~~粘起来真结实~

网友:

你说的泡沫胶是不是那种用法和万能胶差不多的,也是两边涂等干了再粘的那种泡沫胶呀?那种好像不太好用。以前我在一个工厂的车间里看见一种胶,有点象普通白乳胶的,带点黄,用法和普通白乳胶一样的,干得很快,又结实,就是不知是叫什么名字,哪有买!

网友:

我有一大桶,嘿嘿,是哥俩好的一个特殊型号,好像叫46xx,不记得了,好久没飞了

网友A:

胶再结实有什么用,KT板本身强度就不高

我一般就用热溶胶,方便极了

刚用时有可能上胶会过多,但时间长了就能很好的控制用胶量

网友B:

  这个~~我用着还不错~~

网友:

我早就知道有泡沫胶这东西了,但是我去问过五金电的老板和卖广告材料那里都说没有这种东西,问提是要去那里买才能买到?

网友:

在和平商场附近的那个卖窗帘,白铁皮的老街那里有。不过真的不方便,还是热胶好

网友:

我一般用AB胶。
型号904,透明、2小时固化,1小时硬化。我喜欢调好后用吹风机吹2分钟,这样半小时就固化了。两个粘接面涂很薄的一层就行,损坏实验证明,断裂处不会是粘接面。热熔胶我闲它重,而且粘接面不漂亮。

网友:

热溶胶,方便快捷,粘kt板足够了连舵机都可以直接加固,拆的时候直接揭去就行
不过得控制好量.坚决不多用一滴

网友:

关键是  量要掌握好,我在胶枪前面加了个注射器上的大号不锈钢针头,出来的胶量少了,很好掌握,而且还可以向不方便注胶的地方注射呀

网友:

good idea!

网友:

强哈,我试验看看,我得每次加热久了胶都流了一地,很浪费

网友:

703硅橡胶(乳白色)
705硅橡胶(透明)
30分钟固化。

网友:

1+1的胶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12 10:47pm 发表的内容:
强哈,我试验看看,我得每次加热久了胶都流了一地,很浪费
试试吧,很好用的

网友:

环氧树脂可以粘KT吗?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热溶胶,方便,快捷,也重不了多少,掌握好用量就行!

网友:

想快,用热熔胶,但重量嫌大了点,技术好的可以很好的控制重量。
想结实,用AB胶,粘上了就粘死了。但重,而且一般的凝固慢。
想环保,用硅橡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白色的,象乳胶的那种。无毒,而且凝固的速度也不慢,应用的面也很广。但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质量不好的性能相差很多。
乳胶。。。。。。。粘聚笨乙烯好象还可以,粘别的就不行了。不推荐。
泡沫专用胶,我只用过一种(金宝牌),好象干了后还是不固化,有点象不干胶的性质,但连接力还凑合,粘一般部分可以,受力大的地方就要考虑考虑了。。
还用过一种塑料专用胶(百事得),说明上可以粘聚苯乙烯,快干,但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对内芯部分的有溶解。不推荐。

网友:

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胶.

网友:

还是我好呵呵,买飞机配5分钟快干胶。不用满街找。

网友:

504就可以了,很强的环氧树脂,6元一对。

网友:

乒乓球+香蕉水能用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江湖游2004/08/18 11:43pm 发表的内容:
504就可以了,很强的环氧树脂,6元一对。
504跟501有什么区别呀?
要是一样会烂掉的``

网友(2005-03-29):
AB胶会腐蚀泡沫塑料。
我用914,感觉还好,就是固化有点慢

网友:
我用的是309淡黄色的

网友:
北极光  在 2004-8-12 08:15 PM 发表:

你说的泡沫胶是不是那种用法和万能胶差不多的,也是两边涂等干了再粘的那种泡沫胶呀?那种好像不太好用。以前我在一个工厂的车间里看见一种胶,有点象普通白乳胶的,带点黄,用法和普通白乳胶一样的,干得很快,又 ...

白乳胶是可以。但用在模型是不好。最大的问题是胶干后很脆。还是泡沫胶好用

网友:
还有一种改性的ab胶可以。不腐蚀泡沫。

网友:
把你XX也通通风

网友(2007-03-06):
引用 网友C:

试试吧,很好用的

天才啊

网友:
我用的也是泡沫胶!——淡黄色,看起来像水一样稀,涂抹沾接面接触空气两三分钟后迅速变浓稠!粘性很强!要彻底干透得要久一点!

网友:
一直都在用502,结实的很

网友:
回复 网友D:

502不错的

网友:
用851 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再结实有什么用,KT板本身强度就不高

我一般就用热溶胶,方便极了

刚用时有可能上胶会过多,但时间长了就能很好的控制用胶量

我们经常都是把KT板府上宽的透明胶带,强度不错,也不是特别重,
新手可以试试哦!

网友:
用热熔胶先少量的涂上一遍,然后再用电吹风给热熔胶整体加热后再进行粘合,这样粘接热熔胶不会过量,粘接也比较均匀,不会有多余的胶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用着还不错~~

就是它了.

网友:
用粘接下水管的PVC胶水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309胶

网友F:
 什么泡沫胶才是较好的呀???

网友G:
能粘的就行了

网友H:
鱼珠胶,我用下来非常好!

网友I:
原帖由
fmty
于 2007-3-13 15:47 发表
鱼珠胶,我用下来非常好!
要熬得吧!凉了就凝固了!热的时候,用到泡沫板上

网友:
热熔胶,我用
不知有没有人用农机胶的?两瓶搅在一起那种

网友J:
各人使用的都不同啦,怎么便宜方便就用什么~

网友K:
我同意六楼的,我买的4元一罐。

网友L(2007-08-18):
我这没卖你们说的那种胶,用粘得牢可以不?腐蚀泡沫不?

网友M:
我用热溶胶, 粘舵机都很稳的, 舵机粘上后再加上小扎带, 就爽了

网友N(2012-03-23):
热熔胶 直接搞定 还快 。 不用都粘的那么死 。能剩就剩点 不在天上解体就行了

网友O(2012-07-10):
热熔胶好用,缺点是冬天强度差并可能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