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做的飞机都是翼身一体的吗

楼主(2004-08-12):
好象KT板做的飞机都是翼身一体的,做大了运输不方便哦!可不可以象木头机那样做成可以分开的呢?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微笑的猪头在 2004/08/12 12:46pm 编辑]
不好固定哦,而且强度是个问题,更主要的是懒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
早就这么想了~~但不好做啊

网友C:
可以啊,我现在做的就是可以拆开的,机身有翼台,副翼舵机粘在机翼上面,组装的时候电工胶一粘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做3D就难了,因为碳纤骨架总重6g-8g,如果活动机翼,要增加不少重量。

网友E:
等 我的可拆装的KT3D做好后上图,有些细节我也在研究中。。。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北极光在 2004/08/13 10:00am 编辑]
热切期待

网友F:
快点上图,我家楼门太小,做大的不拆不好出门,先谢谢

楼主:
有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