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与尾翼间的连接钢丝弯了

楼主(2004-08-13):
我的翼龙摔了几次后,
舵机
与尾翼间的连接钢丝弯了。开机后,舵都偏向一侧。
请问各位:我该如何矫正?我看了一下,黑色的舵机上那个白色的摇臂(不知这样称它对否)是用螺钉连接的,能把它取下吗?如果无法修复,有没有买这种钢丝的?

网友A:
我手上的的用玩了,你可以找1。5的钢丝做。还可以用渔干

网友B:
建议直接换成直径在2~3mm的碳杆吧,这样舵机也不容易扫齿~

楼主:
哪里有直径在2~3mm的碳杆呢?

网友C: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405&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