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关三角翼和飞翼的问题。

楼主(2004-08-13):
看了大家发了很多的飞翼和三角翼的帖,今天才想起问下,这种机机是如何控制升降的?好象只有两片副翼啊,我也不知该叫什么翼。是控制升降用,还是控制方向?  还是升降和方向都由那两片翼控制?谢谢!

网友:

升降和方向都由那两片翼控制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8/12 07:20pm 发表的内容:
基本的 V 尾或飞翼知识。
联动控制升降,差动控制方向。
需要有支持混控功能的遥控器或者独立混控器。
就是说,要么遥控器有混控功能,要么在机机上要加上一个独立的混控器是吗?象我用的T4YF遥控,如果要飞这种飞行器,该如何控制或加装独立混控器?谢谢!

网友:

哈~翼龙玩够了想换飞翼了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8/12 11:31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说,要么遥控器有混控功能,要么在机机上要加上一个独立的混控器是吗?象我用的T4YF遥控,如果要飞这种飞行器,该如何控制或加装独立混控器?谢谢!
简单,把混控器串接在接收机相应的插口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