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谁发的贴子!

楼主(2004-08-13):
昨天是谁发贴子。我造你的方法一口拆了三个光驱我看里边的无刷没一个向你说的那样,全都是直接被做在线路板上无法那下来,而且线很多好象不能用。

网友:

电路板没用的,拿掉好了,然后把转子的漆包线也拆掉,自己用直径适当的漆包线从新绕线

网友:

都是做在电路板上的,而且还有一快铁板。
把线头从电路板焊下,然后把铁板从两个对面方向斜剧,电路板就坏掉脱落,然后反复弯折铁板,直到断裂,电机就下来了。

楼主:

这种电机,不大不小用在哪也不合适,而且功率也不大,没劲。

网友:

200g
以内的小飞机合适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xhan2004/08/12 10:20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电机,不大不小用在哪也不合适,而且功率也不大,没劲。
你试了?感觉转速怎么样?重绕线圈了吗?
这种电机直驱能有180 g拉力,减速能有250g就可以了,因为我虽然拉力小点,但其重量只有18g,你的也应差不多,而且还可以用小电池,比如1200mah的,这两样就可以减重50-80g,比减少的拉力多呀。做小飞机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

多用几个CD锭子加在一起,做出来。我用2个,3个加在一起做。现在的问题是,我的电调带不转CD电机,怪事!!!!急~~!

网友:

3个磁铁极性不统一?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UPS的电源风扇,比CD机里边的好,个子也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