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系列电飞制作技巧]CDROM无刷绕线方式

楼主(2004-08-13):
最近很多朋友对DIY CDROM比较感兴趣,这个马达我搞了有半年多了.也算是有点经验.

大多数朋友刚接触,当然要知道最基本的绕线方式了.
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回头整理下资料,逐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CDROM无刷.

绕线分两种:

1.STAR  星型接线

特性:耗电较小,转速相对较低些.一般用于直驱(但也不是绝对,我就喜欢用星接做减速动力,比较省电嘛)
示意图:

2.DELTA 角型接线

特性:耗电较高,但转速也很高.适合减速.(我一般不喜欢用这种方式,耗电较大)

示意图:

网友:

非常感谢美女兄提供如此宝贵的资料,狂顶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美女的确历害!!!!顶!!!!!

网友:

无美女~~~第一种绕法出来了六跟线是什么意思啊? 上面那三跟短路一起吗?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好!那你的电调是什么?

楼主:

下面引用由wdiabc2004/08/13 10:58am 发表的内容:
好!那你的电调是什么?
原有JETI JES 18-3P 和凤凰-10A

JETI已卖掉,就剩个凤凰-10A了~~

网友:

我就是用Y型绕发,可还是不会转!
双锭子你用什么线?绕几圈?
你用10A都能带!我25A应该也可以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13 11:25am 发表的内容:
我就是用Y型绕发,可还是不会转!
双锭子你用什么线?绕几圈?
你用10A都能带!我25A应该也可以呀!?
(photo.5imx.com/up/0407/20048131119070.jpg)
...
这跟电调型号无关,看了图才知道你的马达能转才比较怪呢~~~

你那磁铁是怎么放的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ylf9992004/08/13 10:55am 发表的内容:
无美女~~~第一种绕法出来了六跟线是什么意思啊? 上面那三跟短路一起吗?
对,是短在一起。

网友:

SNSNSNSNSNSNSN。有一快放不进去,呵呵~!现在想办法改SS  NN  SS NN。或是SSS NNN SSS NNN。
磁铁找不到合适的,太厚了3mm。
你的磁铁还没到,肯定出问题了5555555555~~~~~~~~!!!!!!。

网友:

哈哈~原来是磁铁放错了

网友:

电调在检测电机时声音很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用GS 20电机检测声音很大。
按照上面说的,就是电机有问题检测声音就会很小。

网友:

大小沒關繫,華邁2015的聲音也很小,比GS的小很多
祝妳趕快成功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8/13 03:0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13 01:27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在检测电机时声音很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用GS 20电机检测声音很大。
按照上面说的,就是电机有问题检测声音就会很小。
马达磁铁位置不对,电调根本没识别区马达的类型啊~~~

你这样试下,放12片磁铁不是放不进去嘛,那就先放4片测试.

我试过,性能肯定是不行了,但最起码能转.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13 01:27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在检测电机时声音很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用GS 20电机检测声音很大。
按照上面说的,就是电机有问题检测声音就会很小。
好几年不邮封信,这还丢拉~~~

网友:

用多粗的线?每组多少圈啊?

网友:

想想大家说的,又从绕了一个。
单锭子(外30mm)0.42线,绕了12圈。
成功~!!!转速很高。
但是还有问题,空转没事,带桨就不转了!??

网友:

扭矩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