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设想!

楼主(2004-08-13):
今天上班没事,正好手头有一个USP风扇,由于拆开看了看,发现它的定子线圈只有4组,比较简单,但线经比较细电流和功率都不是太大,如果能把两个同样的风扇定子加在一起,并用较粗的铜线绕制,在把转子磁铜用环氧树脂胶粘起来,这样行吗?我以前用这种办法改过131电动,不知对无刷行吗?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当然行了,只要性能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就可以

楼主:
只是它上面的控制电路我了解不多,还有就是它的线圈绕法也不太清楚。

网友B:
Y型绕发。
你不会是想用它原来的电路驱动吧!?

楼主:
我就是想看看内面的电路是什么 什么原理,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功率大点的出来。

网友C:
好像不行。

楼主:
晕死,无刷电调贵的要死。

网友D: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