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油,不用晒,不怕风来不怕雨,还凉快!!!

楼主(2004-08-14):
美女提供的VTO稍加修改(加长,变窄),今早完工.大致按照老外录像里的这架比例
正面
反面
侧面
这里受台风袭击,外面狂风大作,怎么办,难道真的只能在这里飞!
豁出去了.

网友:

顶!!!

网友:

电视机不错,低音炮好像小了点,弄个12寸的,一边飞,一边听,更悠闲,呵呵。

网友:

嘿嘿~~用昏控下可以当直升机飞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8/13 04:41pm 编辑]

我做过这个,很好飞~~

不过这个原形机是用IPS做动力,重量在200克左右的,你这个重量300多克了吧.

在室内飞,还是小的好~~~前几天用刚做的CDROM动力组,做了个50X50外型的小VTO(重量200克),飞行感觉更好些.

网友:

场地不错!

楼主:

总重340克了,不过动力还是足够了,就是吊机时间会短点.我用7.4V的锂聚.大概有380克拉力.
也试过11v的,动力上来的太迅猛,油门量不太好控制,即使设了exp还是感觉不好飞,还是用7.4v的顺手,动力上来的比较平缓.更接近油机.
美女说的ISP是什么动力啊,初学电动,多指教.

网友:

叉叉!看不到!眼红!

网友:

我也眼红!!!!!!!!!!!!!

网友:

机机不错
更喜欢那个等离子体电视机

网友:


网友:

IPS即是INDOOR POWER SYSTEM,GWS的定义是130的减速组,有刷的拉力约130克,无刷就看你自己罗!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机务人2004/08/13 07:47pm 发表的内容:
总重340克了,不过动力还是足够了,就是吊机时间会短点.我用7.4V的锂聚.大概有380克拉力.
也试过11v的,动力上来的太迅猛,油门量不太好控制,即使设了exp还是感觉不好飞,还是用7.4v的顺手,动力上来的比较平缓.更接近 ...
IPS是GWS的130动力组,以前飞小3D就用它了,不过寿命太短。

我现在用自制的动力组,重量2X克,和IPS动力差不多。
但动力性能方面属于IPSD的级别,不过电流要小些~

网友:

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