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翼龙的机翼如何加固?

楼主(2004-08-14):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nerzzj在 2004/08/13 03:13pm 编辑]

   我的翼龙机翼的固定机翼的木块断了,我试了好多种胶想把它粘好,但是很多胶都会腐蚀泡沫,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好!用天然环氧树脂胶(不要用合成树脂胶,如AB胶)我们这儿3圆一套。可惜没法给你(花的邮费不止这个的几倍撒)。否折就送你一套了。

网友:

白乳胶也可以。不过没有那么牢。

网友:

问题不大。试试把!

网友:

用两根10厘米长的筷子插进机翼里    再在机翼的接缝处用大的透明胶带绕几圈就行了

网友:

用泡沫胶,它不烧机翼。

网友:

重新锯一块木片插上,用乳胶把机翼粘好,捆上透明胶带作蒙皮

网友:

很简单,换新的。

网友:

机翼能撞成这样?历害!!

网友:

小子,咋不回话撒???实在不行的 话就用双面胶的同时插2根木条。再缠透明胶。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使在哭泣2004/08/14 09:54am 发表的内容:
小子,咋不回话撒???实在不行的 话就用双面胶的同时插2根木条。再缠透明胶。

   我之前就是用双面胶和透明胶缠住,结果非不到几次就报销,昨天到商店买泡沫胶,逛了好几家,都买不到

网友:

下面引用由hanfengct2004/08/13 07:17pm 发表的内容:
用两根10厘米长的筷子插进机翼里    再在机翼的接缝处用大的透明胶带绕几圈就行了
(photo.5imx.com/up/0407/20048131912200.jpg)
做新的
我的也断了
但有自己做的机翼
所以就懒得没修
我的新机翼都是白的
也漂亮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使在哭泣2004/08/14 09:54am 发表的内容:
小子,咋不回话撒???实在不行的 话就用双面胶的同时插2根木条。再缠透明胶。
   我想用玻璃胶,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1+1的胶 干的快,粘的牢

网友:

这胶什么地方可以买得到?
普通名字叫什么啊?难道就叫1+1?

网友:

查一下(一加一模型)

网友:

没找到网站...

网友:

办法多了,开动脑筋啊,用烤羊肉串吃完的竹签插进去,再绑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