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翼龙起飞的时候老是往右偏?

楼主(2004-08-15):
如果需要调整垂尾,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

这是它的通病,没什么好法,试试微调。

楼主:

郁闷~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8/14 03:47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需要调整垂尾,应该如何调整?
在起跑时不断调整就是拉!

网友:

把垂尾和平尾稍往左转,然后重新涂胶粘牢,另外起飞后手灵活一点,随时对模型姿态进行调整

楼主:

手还是没那么灵活,如果可以用计算机键盘来操纵就好了,那样我肯定能飞好,呵呵

网友:

不怕麻烦的话,就做个尾轮转向

楼主:

呵呵,没工具啊,是不是要把主杆钻个孔,然后和位移连起来?

网友:

很正常,打微调就行了,飞机都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地面滑行起飞偏的厉害,到现在为止还没能地面滑行飞起来过。但我想多练习应该比调整机机,掌握起来还来的更快!

网友:

加油
哈哈
我是过来人
你一开始就把尾翼往坐使劲调

网友:

很简单,翼龙的电机转现是左转的吗.

楼主:

唉,主翼完蛋了,郁闷,白乳胶怎么还不干呢?

网友:

呵呵,谁都有这个历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