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4-08-15):
做了一架小型电动(木制),翼展800mm,机长650mm,空机重量为150克。
舵机
用GWS的9克舵机两个,接收机用普通的FUTABA五通道接收机,电调也为一般电调,就差
电池
和动力了。因为本人电动玩的不多,缺少经验所以请高手们帮忙给搭配一下电池和动力。最好能给出两套方案,一套经济型一套豪华一点的,以经济型为主。谢谢大家。
期待中!!!!!!!!!!!!!!!!!!!!!!!!!

网友A:
不算动力组和电池组有多重?

楼主:
不算动力和电池 180克,我主要是不知道配多大的电机和电池比较好,最好能经济一点(先不考虑做3D飞行,主要是能飞的时间尽量长一点)。

网友A:
算算翼载荷~~如果起飞重量在260克左右的话可以用130的减速组~电流大概在2A左右。。再加上7。2v1200ma的锂电池应该能比较好飞。。

楼主:
因为是木制的所以重量肯定是超过260克了,在网上看到蚂蚁哪的370动力带减速器很便宜,就是不知道有多重,装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听我的,因为我花的冤枉钱太多了。
基本配制:火鸟380,6.5X4或7X4浆,1200mah8.4V镍(2-3套)
配置指标:拉力300-350g,电机重72g,电池大约180g(变数较大,看什么牌子)。
配置基本特点:给飞机提供充足的速度动力而不是静拉力,能完成各种动作,380电机的寿命非常长,如果你用370减速组,其寿命(杂牌大约30分钟,GWS也就十个小时)会让你感觉比豪华配置还贵。
豪华配置:
不飞3D,可用GS-20,KV值在2000的,直驱6x3(建议)或6.5X4,8.4-9.6镍氢(1200mah)或11.1V2000mah-2600mah锂电(太小会使其寿命很短).
配置特点,不做3D,就可以不用减速,选KV低的电机,结构简单,在11.1V下,直驱也会有充足的动力。

楼主:
先谢谢你!
不过你给我的基本配标我觉的好象有点重,我这架小电动翼展很小只有800mm,已经快250克了,在加上你说的电机和电池,总重超过500,我怕不一定能飞起来。

网友B:
啊?空机不是150g吗?如果超过500g,那是不爽了,但还可以飞,因为直驱飞机速度快,不知你用平板还是有不对称翼型,平板有点困难,如果是平凸翼型,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的550电动拉力500g,飞机重1.2KG,照样飞。
低端配置那选GWS350c-cs(1:5.33)最近好象特价,不做3D可以选用9070,我就是这么用的,最大拉力300g,但电流比1047小1A,我配7.4V1600mah锂电70g,我的飞机重295g,一般我不开最大动率。配8060为6.6A,对电池有好处,不过你的飞机可能拉力不够。总之我感觉用减速组没速度,横滚掉高度。
我还是建议你配无刷吧,不后悔。

网友C:
展800 长670 飞行重量180g

网友B:
180g可够轻的,800的翼展能做到180g吗?难道是用小电池?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火眼金晶在 2004/08/16 00:23am 编辑]
狼的动力 0.8AH聚合物 空机重50g

网友B:
哦,我说呢。因为370动力组就60g,我的锂电就70g,加起来都130g了,还有接收、电调、舵机......

楼主:
我的是全木制的,典型的构架蒙板结构,给小孩子做的很结实也比较重。翼型采用大升力系数的“克拉克Y”平凸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