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连接两个连接杆的套管怎样做?

楼主(2004-08-15):
求教:想把
舵机
和尾翼之间的连接杆分成2部分,用一个套管连接他们,这样便于调整舵面,请问套管怎样做?

网友A:
套管不好,用V形的钢丝最好(可以调节V形的大小),钢丝直径在。8mm到。6mm最好。否则砸机的时候舵机会受冲击的

网友B:
用舵盘快装接头

楼主:
用舵盘快装接头是什么样子? futaba的舵机上有吗?

网友B:


网友C:
还是钢丝方便

网友D:
依我之见,舵盘快装接头+可调杆头,调节最方便!

楼主:
请问高手:
“舵盘快装接头”、“可调杆头”在哪里能够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