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纪录诞生了!

楼主(2004-08-17):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7 00:35am 编辑]

今天突然无聊的想起来测试电池的耐力
我现在玩的室内机空机重195g
先拿ele的 1000ma测试,这个电池重50g。我玩的比较多已经用了50个充电循环以上。
开始看表!
不间断。连续可以吊12分钟,完毕。电池稍微烫,马达稍烫。
原来要有辉辉的3组1800ma电池,据说性能不错
在我得1+1飞机飞过一次,那时候感觉7。4V的不如11V暴力。以后就没用飞了
这个电池重80g 对于小飞机来说多了30g挺重了。
辉辉的电池最后连续吊了22分钟,中间第三分钟操纵不当掉下来一次。但是也算一个纪录了吧。
电池以前我试机的时候用过一分钟左右了,放了一个半月。现在威力还不减
但是多了30g马达就烫得很多,手握上面不能超过4秒。而电池是才发热一点点。
以上数据是个人得一点使用心得,希望本贴不要被转移。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7 10:18am 编辑]

2钟电池放电性能都很不错,都是在用光电前得10秒钟还可以吊起来。
今天早上那了另外一块ele1000ma来飞,达到了14分钟。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17 00:39am 发表的内容:
2钟电池放电性能都很不错,都是在用光电前得10秒钟还可以吊起来。
离电放电分3个阶段

有力-----正常-----无力
到后期,虽然感觉拉力还够,电调也没自动断电,但还是建议下来吧.

楼主:

从电池寿命来说是应该下了。不过目前用了这么久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以前我玩超越10.8v得时候也是这样得。
因为7。4V我得起飞重量都很轻。而用10。8v电池得时候飞机虽然重达400g,但是就用1147桨在后半程仅需半油门以内就可以吊了,远远达不到电池得极限放电。
当然,电池能够维持150次循环以上更经济。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17 10:27am 发表的内容:
从电池寿命来说是应该下了。不过目前用了这么久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以前我玩超越10.8v得时候也是这样得。
因为7。4V我得起飞重量都很轻。而用10。8v电池得时候飞机虽然重达400g,但是就用1147桨在后半程仅需半油 ...
用的什么动力组,我的370减速组怎么吊不起来呀

网友:

好呀。

楼主:

10.8V的用在ele的无刷动力699套装,我只要了动力组。电调是J牌的。

网友:

恭喜啦,使用无刷锂电感觉就是不一样,愿所有的模友都能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