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做B2了,我来哄哄

楼主(2004-08-18):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4/08/18 09:17am 编辑]
翼展106cm ,长45cm ,重心在离机头20cm的地方,飞行重量340克
没有垂尾,飞起来好稳定啊!调好微调放开手让它自己盘旋几圈都没问题!
可惜只能正跟斗,横滚就很难看,死掉高度。

网友A:
1600MAH锂电能飞380电机?电流不会太大吗?电池能受了?

网友B:


网友C:
380电机电流一般超过10A哦~~很伤电池的
你的飞翼最好加上垂翼, 这样做横滚就不会太掉高度
看图片觉得你电调到电机上的线线径太细了点吧? 损耗很大的

网友D:
还可以,我试验过1300的电池也可以.电流6.8A

网友E:
1600mah电池飞380直驱小桨没问题,电流很小。

楼主:
这电池没问题的,380带的桨小,电流应该在10内,不用散热,全动力飞一轮下来,发烫但还可以用手抓得住。
马达用很久了,全动力时推力在240克-250克,马达线是耐高温的渡银线,看起来细,不过比直径1毫米铜软线的损耗还小,连续工作不发热。

楼主:
其实开始的时候对完全没有垂尾的稳定性持怀疑态度,这沿于以前第一次飞自制B2时的感觉,一但无垂尾就无法保持水平平衡,飞起来象狂舞,很吓人的,不过那时的B2有430克,用火鸟电池,这次的尺寸基本一样,但用了锂电要轻很多。
所以制作时安装了PG03陀螺,第一次试飞时水平稳定了,不过副翼却没什么反应,转弯象要硬拌过来,不受控制,估计陀螺作怪,无奈迫降下来,将陀螺拆了再飞,没想到竟更稳定,可以保持1、2米的高度稳定飞行。

网友F:
[这个贴子最后由超越技研在 2004/08/19 11:04am 编辑]
大肚子的手工越来越好了,好东西一定要顶!!!

网友G:
别管别人怎么说,也别管飞机好不好看。自己飞着爽就行~~~

网友H:
不错喔 兄弟

网友I:
支持DIY,顶

网友J:
我最近也想做这种飞机,但我只有380电机,没有合适的桨,电池也成问题.我的380电机做成5:1的减速组用1047桨,7.2V时电流有9A.拉力还不错.
直驱不知道用多大的桨合适.

楼主:
以我的经验,1M以下的无尾翼直驱比较好。
以前在飞78CM的三角翼时,同样的机身设备,将370减速(5.33:1)组换380直驱,飞起来感觉要好得多,有速度感,而且姿态也稳定,不过也许因为地面静拉力相近,都在240-250克。

网友K:
楼主,自制混空如何?请给图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