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机机,大家提点意见

楼主(2004-08-19):
刚刚完工的,机翼是20公斤的泡沫电热丝切割,5*7纵梁加固,外蒙棉纸(白乳胶),很轻的涤纶膜二次蒙皮,翼展1700mm玄长190mm,190克。机身全桐木,机头部两侧电木加强,座舱罩是可乐瓶剪了一块。水平垂直尾翼是3mm桐木挖减轻空填充KT板,外蒙涤纶模,可拆卸。拉杆是自行车条两根。全机力求坚固耐摔动力现在暂定的是翼龙电机1:2减速带动手工削值得8.5*4桐木桨,电池是7.2V3AH锂电,目前看来有点动力不足,大约7A,5500转,计算所得推力250克,请大家提提意见,看看动力上游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img]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8181933410.jpg

网友:

好手艺。

网友:

虽然材料粗了些,不过兄弟您的手艺还是没得说。但有一点小弟不明白,你有起降架,又不是折叠浆,恐怕你削了半天到头来一降落就断浆了

楼主:

大哥,这架飞机只有900克,手接降落相当的容易,而且,在动力关闭的情况下,一般螺旋个桨都没什么事情,再说了,一个螺旋桨费时1小时,价格1元,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太大的代价

楼主:

飞机430克,电机115克,设备130克,电池180克,飞行重量大约是950可,估计不好费,动力上我没有身好的办法了,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

现在自己削桨的人可是不多了,我还是20年前经常自己削,不过那时是橡筋动力的滑翔机,很少断桨的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我想用两至云舞者380电机+7*3,置于机翼两侧,静推力大约是450克,电池这样就可以使用7.2V2AH或是8.4V3AH,手上刚好有两块,电流16A,飞行重量大约是430+150+150+300=1030克,大家古迹一下性能会怎样。提供一些数据供大家参看,翼展1700mm机身长950mm翼型E193,推重比大约是40%。
还有一个小的问题,我手上只有翼龙的电调,标称是25A连续,16A长时间工作行不行,我倒是有两个,但是怕增加重量想用一个

网友:

赞!现在自己动手做的人真的是很少了呀。十多年前我自己销的油鸡的将比买的尼龙桨还好,呵呵

网友:

1.首先建议,别自己做桨了,自制的大多适合油机,效率会差些.

2.加大减速比,把桨的直径加到10寸以上吧,这是1.7的飞机啊~~~

3.如果换桨和齿轮都不方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大电压~~~

4.还有就是减重了,不过飞机全部完成,这个我看就算了吧,太麻烦.

楼主:

回美女兄:
1,市售的桨很少有比较合适540级电机的,多半都是桨叶太厚,削桨也是不得已,再说我的预算并不丰厚。
2,想过再加大桨的直径,但是我手上只有这一支减速器,这个就没办法了
3,我试过加大电压,使用的是商城的11.1V1300MAH锂电,但是不能稳定的输出,输出10A以上的电流确实也很难为这块电池,感觉现在的锂电放电倍率还是不行
4,一直在减重,但是条件所限,只能这样了,再说1.7的飞机,430克应该不算重。本来这架飞机就是自己设计了练习飞行的,重一点没什么,关键是坚固。
基本上决定了换双发,或是540级减速,动力上一定保证,以前的飞机就是动力不行,连摔了两架

网友:

下面引用由廉价品牌2004/08/20 07:25pm 发表的内容:
回美女兄:
1,市售的桨很少有比较合适540级电机的,多半都是桨叶太厚,削桨也是不得已,再说我的预算并不丰厚。
2,想过再加大桨的直径,但是我手上只有这一支减速器,这个就没办法了
3,我试过加大电压,使用 ...
我说 1.7m,不是说他重,意思是翼展够大,可以放心用大桨了~~

还有430克的飞机,难道动力还成问题嘛,没必要搞双发吧,那样就入恶性循环拉~~你再加个马达,电池是不是也要并上一组啊~~这样最起码加了100克以上。

我只是建议而已拉~~~到底怎么办,还是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定吧~~~主要是飞着爽就行~~

祝你动力早日搞完,好爽飞拉~~

楼主:

其实我很奇怪,我手上的动力组,没有一个劲拉力可以超过300克的,大家的减速370都有400可敬拉力,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翼龙的电机也不错阿,对了,昨天我测量云雾者的动力,电机和桨都是原配的,但是我测量静拉力也不过200多一点,9500转,8A,是不是我的测量数据有问题?运舞者的动力能有多少?

网友:

下面引用由廉价品牌2004/08/20 08:32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我很奇怪,我手上的动力组,没有一个劲拉力可以超过300克的,大家的减速370都有400可敬拉力,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翼龙的电机也不错阿,对了,昨天我测量云雾者的动力,电机和桨都是原配的,但是我测量静拉 ...
你用的电池在电机全功率驱动7*3.2桨时端电压是多少?用航佳8.4V镍氢电池和7.4V2000mAh
锂电初期都可达10000-11000转/分之间.拉力初期可达300克以上.

楼主:

7.4V3AH锂电,使自己做的,电机段电压6.5V,电流约7.5A,转速9700,拉力我实用一只学生天平称的,估计数据不准,我测的是230克

网友:

全木制的飞机我常做,没这么重啊,你是不是没用超小型设备。

楼主:

我只有3003多机,没办法,比较穷

网友:

拉力太小了,用380电机,和2000MAH锂电很轻松达到250克拉力,可以把飞机做小点来飞,减轻重量。

网友:

最好用折叠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