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BRUSHEESS带直驱桨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04-08-19):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8/18 10:41pm 编辑]
CDBRUSHEESS带直驱桨是怎么固定的呢?害虫,美女来说说,我QQ坏了,网络连接失败,只能在这里问了,谢谢!

网友A:
忘记给你那个马达的转子后面是否有轴露出来了~~

网友B:
没看到,贴子下得快!
我的CD电机轴都换了,换成“初飞菜鸟”的的370减速组用轴,可以带桨内孔3mm的。
你发图上这个2mm轴的电机,我是用一个电脑风扇里的小铜套(含油轴承),套在2mm轴上粘牢。
在把桨套在小铜套上粘牢(华迈5X5桨,内孔是5mm的)。
实际中还是要按需要找东西制作。
还有这个2mm轴的CD电机好想是液压轴承的,不要把后面搞坏了,坏了液压轴承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C:
等我做好和上图。先简单说一下,我用cd激光头导轨功3mm螺纹,然后换原轴。这个轴比370的轴精度高多了,能与原轴承非常好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