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无刷拆装

楼主(2004-08-19):
我今天又拆了4个,本想上图说明各种CD怎么拆,怎么用,但5imx的传图速度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所以简单说一下:
ACER50x CD    我的这款机械结构不好,后轴承和钢板是一体的,要大改才能用。
爱国者——刻龙  由于后轴承(滑动)和钢板起4止推作用所以也要大改才能用。
很老款的SONY    轴径是2mm的,目前观察钢板很好卸,但引出4根单线,所以可能要自己重绕线圈。
看不出牌子的DVD 钢板也很好卸。干净地看出3根引线。
过去还拆过十几个,但没做记录,总体一半能用。
经验:进口刻录机,很可能是带双轴承的。
一般刻录机和DVD,结构好一写。
普通CD,很多是把滑动轴承套在钢板里,不太方便拆装。
印象中有好几个大众品牌的CD一模一样,可以方便的把两个CD轴传起来,从而加大功率。

等我有耐心时上拆装图。

网友:

期待成功。

楼主:

早就成功了,只不过想介绍经验。

网友:

飞了吗?

楼主:

刚拆下的CD无刷  很老款sony

把上面的片拆掉

如果不想从新绕线,就要焊下线头。(可以做小电滑的,很省电,1600mah电池的绝配)

斜向锯钢板,(两面)

锯好后

稍微弯几下,钢板就掉了

完工,只有16g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19 00:23am 发表的内容:
飞了吗?
电调还没到呢,不过没什么问题,我不飞3D。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19 00:34am 发表的内容:
电调还没到呢,不过没什么问题,我不飞3D。

如果不飞3D、特技,那就不用那么麻烦改线了,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8/19 08:20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不飞3D、特技,那就不用那么麻烦改线了,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是新手,请教原因

网友:

下面引用由rwater2004/08/19 09:56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新手,请教原因
这马达主要做小飞机(重量一般200克吧),一般飞行0.5的推重比就可以拉。

网友:

配多大的桨?拉力是多少?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19 10:14am 发表的内容:
配多大的桨?拉力是多少?
这个问题比较不好回答,范围宽了些

不过印象中CDROM不改线的话,KV值都不高,一般在在1000到2000吧~~

驱动5~6寸的小桨功率在10W~20W内,达到100~150克的拉力不是什么难事,CDROM马达在低功率时效率很高的。
建议用11.1v,这样电流不超过2A,这样就不用找高性能的电池了,一般的离子电就可以玩得很爽。

网友:

学到东西,希望楼主继续贴图,让我们能学习学习

网友:

电调用什么的好呀.

网友:

那这样,用四个这样的电机,并起来,一个20A电调,11.1V1300MAH做四发的电动像真机器不是很好吗

楼主:

CD无刷的优点是轻。缺点是功率小。把它用在合适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

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机2mm轴,我用0.5线绕了12圈,8.4V带华迈5X5桨。爽死~!
你有别的绕发请多交流,交流!

楼主:

我还想多绕几圈,争取把KV降到2000以内。但线细了功率就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19 01:27pm 发表的内容:
CD无刷的优点是轻。缺点是功率小。把它用在合适的地方就行了。
这么说不对啊,双并的马达就可以用到100以上的功率。

马达是你自己做的,功率也是你定的,我用单马达就作过50多W的。只是小马达功率过大效率很不太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19 01:46pm 发表的内容:
我还想多绕几圈,争取把KV降到2000以内。但线细了功率就小了。
这样扭力就大拉,可以加大电压,功率就差不多拉,而且效率还会高些。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19 01:40pm 发表的内容:
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机2mm轴,我用0.5线绕了12圈,8.4V带华迈5X5桨。爽死~!
你有别的绕发请多交流,交流!
你用Y接线吧,多饶几圈在改成D接更爽了~~~不过注意电流啊

网友:

我现在用0.33双线绕,等会上结果。

楼主:

我希望直驱,以为减速组至少损失 5%功率,还是至少(普通齿轮的效率工业产品也就97%左右,何况齿轮精度和间隙都不高)。但线圈粗了,多了就防碍电机转动。

网友:

我现在说的是你图上这个电机,直驱5X5桨(大桨可能不行)
刚才用0.33双线绕了一个,效果和用0.5绕差不多。
但是高速时比用0.5的线转速稳定。
研究出直驱大桨请告诉我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8/19 10:05am 发表的内容:
这马达主要做小飞机(重量一般200克吧),一般飞行0.5的推重比就可以拉。
电调要专用的吗?

楼主:

无刷电调呀。

网友:

30mm外经CD电机,双线0.33我绕了23圈。是不是绕多了?空转还可以,带桨(5X5)都带不动!?
“美女”帮~我~!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8/19 10:34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比较不好回答,范围宽了些
不过印象中CDROM不改线的话,KV值都不高,一般在在1000到2000吧~~
驱动5~6寸的小桨功率在10W~20W内,达到100~150克的拉力不是什么难事,CDROM马达在低功率时效率很高的。
建 ...
飞380g的机机,不改线行吗?

楼主:

无刷电机的很多方面让我感到好奇和不解。比如圈数为什么和KV值有几乎是比例的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一直没有找到高手问问为什么。

网友:

美女,电机配线的网站在给我一下,谢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啊,好

楼主:

我刚才努了半天力,只能最多用0.31的线绕15圈。如果计算没错的话,KV值在1600-1800左右,就等电调了,心急死了。

网友:

估计不成。我有2个你这样的,一个用0.33双线15圈左右,绕出来才有点效果。
别一个用0.5银线绕13圈,高速时有停顿,转速和0.33双线差不多。
你还是等电调来,我们一起研究吧!

楼主:

我估计你的电机和我的不一样,或你测量线经有误差。我是用卡尺测的。我用0.31的绕15圈就怎么也绕不下了。我的绝不可能用0.33的双线绕15圈。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19 08:55pm 发表的内容:
我刚才努了半天力,只能最多用0.31的线绕15圈。如果计算没错的话,KV值在1600-1800左右,就等电调了,心急死了。
不太可能,我觉得应该超过KV2500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19 04:18pm 发表的内容:
我希望直驱,以为减速组至少损失 5%功率,还是至少(普通齿轮的效率工业产品也就97%左右,何况齿轮精度和间隙都不高)。但线圈粗了,多了就防碍电机转动。
呵呵,减速虽然损失5%,但整体效率也比直驱高很多的~~~如果考虑效率还是用直驱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19 09:32pm 发表的内容:
估计不成。我有2个你这样的,一个用0.33双线15圈左右,绕出来才有点效果。
别一个用0.5银线绕13圈,高速时有停顿,转速和0.33双线差不多。
你还是等电调来,我们一起研究吧!
停顿是因为电调设定拉,把马达进角那项选成第一项吧,就是适合多极无刷的那项.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19 10:13pm 发表的内容:
我估计你的电机和我的不一样,或你测量线经有误差。我是用卡尺测的。我用0.31的绕15圈就怎么也绕不下了。我的绝不可能用0.33的双线绕15圈。
你们用的都是轴是2mm的那个小马达吧,0.31都绕不上13圈,太小拉~~

铁芯直径2cm的那种,我用0.45左右的线都绕到34圈了~~直驱1047  接近3000转,耗电1.9A

不过后来再绕就只能绕到30圈拉~~~很麻烦~~

楼主:

一口气做了5个,其中一个原配轴承,2个自己加了双轴承。

网友:

烂光头也有用,不要丢了。光头上的小磁铁刚很能用在改转子上。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20 04:46pm 发表的内容:
烂光头也有用,不要丢了。光头上的小磁铁刚很能用在改转子上。
刚才拆了一个,过去没注意,这磁钢还真挺猛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8/20 08:54am 发表的内容:
停顿是因为电调设定拉,把马达进角那项选成第一项吧,就是适合多极无刷的那项.
真有用,照蚂蚁网站说明书,搞了4次成功!(4次才搞懂,笨呀!)
没有在出现打格,停顿!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8/21 01:01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20 04:46pm 发表的内容:
烂光头也有用,不要丢了。光头上的小磁铁刚很能用在改转子上。
你下回早点说,十几个我都扔了,连垃圾箱都翻过,才找出3个。

不足半平方厘米的磁钢居然能吊起一个老虎钳忽然钢锯!

网友:

呵呵~我找了很多地方,才找到6块,不够用呀!你丢了真可惜!
要找到一样型号的才行。至少磁铁要一样规格。

网友:

磁铁不是片形的也可以该吗?

网友:

“磁铁不是片形的也可以该吗?”什么意思!改~!!
用线切割的话费用不底呀!不如去磁铁厂家大量卖了。

网友:

我也想把烂cd的无刷卸了~可惜不太懂~几位高人啊~

网友: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kv值吗?

楼主:

kv就是每伏电机的转数(转/分钟),是无刷电机独特的地方。无刷的转速和电压有线性关系。

网友:

北京西四有卖磁铁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于改装CD无刷电机。
最好有人改好了卖,买现成的。

网友:

5.5X5.5X1.5

网友(2004-10-06):
eett:锯下钢板,定子怎样固定在飞机上?

网友:
kcy  在 2004-10-6 02:17 PM 发表:

eett:锯下钢板,定子怎样固定在飞机上?

再焊上一块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无刷电机,是旧货拆机的,日本产,标明24V,08AMP(什么意思?),三条引出线,内心是四个绕组。有谁兴趣一起研究?电话:13959517071、05946683690  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