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射机的油门已经关闭到最小,为何马达还在转动?

楼主(2004-08-19):
[这个贴子最后由wzh在 2004/08/19 09:56am 编辑]

高手请指教:
  我用的发射机是futaba 4yf,接收机是GWS 6N(9克),电调是广州华尔克的电调(有启动开关,电调开关),发射机的油门已经关闭到最小,为何马达还在转动?是接收机和电调之间的不匹配?

网友:

试下把油门微调往下调调看。

楼主:

油门微调已经调到最小,可马达还是在转动,如果换成华迈的电调,全都正常了,纳闷呀。

网友:

会不会是反过来的?

网友:

电调没调好

网友:

没有的怎么班,我用一龙的电调,有时候也这样

网友:

电调不好,但这不算次品,便宜电调有的关不了车,有的达不到最大功率。

网友:

电调调制脉宽与接收机不匹配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xusheng2004/08/19 02:35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调制脉宽与接收机不匹配
正确,也就是说杂牌电调设计不标准了.

网友:

昨天我试我的华迈电调也有这中情况,不过不是电调的问题,是因为我接的是个小马达,可能不配,油门关到底还是转,但是我接上540电机后就正常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GWS的就不会有问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我感觉GWS会自己贞测油门最低点,可能是错觉。

网友:

我的翼龙换了T4YF的接收和发射后也是这种情况。微调在最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在最大时关不了车;但是飞了几趟感觉没有任何问题,微调在最小时动力也能满足要求,在最大时有明显的动力加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