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

楼主(2004-08-19):
微风电扇可以改无刷吗?我拆了一个,很简单的构造,线径小,匝数多。

网友A:
上图瞅瞅先

网友B:
“微风电扇”!什么东西?没图不好说哦!
要不就说清楚是什么上面用的“微风电扇”!

网友C:
就是商场里卖的塑料桨叶的直径不超过50CM,转速不高的小电扇啊,用220V交流电的

楼主:
就是流星说的

网友D:
估计本身不是无刷,那就不能改。哪有把220交流电变3向电的说法?

网友E:
肯定不能改。

网友F:
如果是无刷,应该和计算机内部散热风扇差不多.
用220v话,估计里面的线应该是非常非常细的~~而且圈数也超级多拉~~~
控制部分我觉得用处不大,如果马达方便改造倒可以试试,用在功耗低些的场合还是可以的嘛,DIY是很有趣的,就算作完性能不是那么好,也是很开心的.

网友D:
又想了想,有可能能改。
根据目前的经验,如果定子的级数和转子都是3的倍数,就好改。

网友G:
要是是流星说的风扇,应该不能改,那是交流异步电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