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4-08-20):
我想问一下,用20A电调、380
电机
,翼龙桨,1800MHA锂电,这样的配搭可以吗?

网友A:
没问题呀

网友B:
要飞什么?

网友C:
建议测下工作电流,别超出电池放电性能拉~~不然电池会提早归天~~

网友D:
电池有点悬

网友E:
最好测一下电流,最好别大于10A,这样对电池比较好一点。

网友F:
我用1600MA的飞一米B2,完全没问题,电池是可以6C放电的,连续按9.6A电流放电过10次,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G:
我卖过的3种1800锂电都不能给380供电。不是说不能转,而是显然达不到应有功率(和7.2V镍氢比差很远),最多能发挥2/3功力,电池发烫。劝你听我的意见,不要等10个回合电池报废了后悔。

网友H:
电池要小心.最好电流在8A以下,不然用不了几次就挂了.

楼主:
如何搭配才合理???

网友G:
看你的意思,不是飞3D,那么可以不用锂电。用1200mah左右的镍氢,如果你会买,3组也就相当与一组锂电的价格。全动力大约飞6-7分钟,一般可飞8-10 分钟,而且电池寿命很长。

网友I:
小功率可以,大功率小心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