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无刷电机怎么不转了?

楼主(2004-08-21):
开电源的时候会和以前一样叫两声,但就是不动,是不是坏了?补充:没有摔过,还没有怎么用过呢

网友:

检查那里有没有接错!
插电源第一声是检测电机,第2声是检测遥控器有没有开。
有没有插在油门口上?
舵机会不会动?
换有刷电调带普通电机试试!还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to 网络害虫:
   舵机能动,电机昨晚还转过。开机后即使不动遥控器,舵机也有轻微的声音。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

电池正负级可不能插错。
我是问你现在,插上无刷电调舵机会不会动?(你插个舵机试试)
冲好电在试试。
不要急~~!慢慢来。没怎么容易坏!
我做CD无刷电机,怎么搞都不会坏。
不要向我一样插错接收机油门口~!笑死人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呵呵~!

网友:

电池电压不够,电机是不转的,充电试试或换个电池吧

楼主:

谢谢害虫,我说的就是现在舵机能动。会不会是电量不够了,低于电调的截止电压,所以舵机能动而电机不能动?我的充电器坏了,正准备寄回ELEMODEL换一个呢

网友:

就算电压低也不至于马达不动,如果真那样的话,你的电池肯定也挂了~~

你的马达是推油门一点反映都没有吗?

对了,先说说你用什么设备吧~~呵呵  先别急,没摔没碰的怕什么

楼主:

美女
    发射机是GWT4A2,接收机是R6N2,电池是7.4V 2000mah,动力组是ele的699套装。全都是从ELE买的。有一个情况是:前天第一次用ELE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时,充了不到10分钟充电器指示灯熄灭,充电器烫得不敢摸,还有一股很浓的焦味。这以后电机就不转了。
    不会电池坏了吧,但舵机还能动啊?!

楼主:

补充:
Q:你的马达是推油门一点反映都没有吗?
A:是啊。

网友:

估计是电池挂了,完全不能带负载。ELE的电调有保护功能,电池电压没有达到启动电机的要求,所以不转。但是舵机的供电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请更换一组电池测试一下。
如果有问题烦请寄回我们会尽快发好的给您
造成不便 还请见谅!
  ELE MODEL

楼主:

谢谢ELE,但我只有一个电池啊,只好等换了充电器再试试了。蚊子,你们的地址是什么啊,我好寄充电器给你。

网友:

找个万用表量下电池电压吧。

你不会只有这一组电池吧,其他的任何电池都没有嘛。如果实在没有,找个好点的直流电源先测试一下,还是先确定问题所在比较好。

我觉得电池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发现一个新情况:把那块电池放上1,2个小时再用,电机可以转几秒钟,可能真是没电了

网友:

不会那几个新华来测试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yplin2004/08/22 00:08am 发表的内容:
发现一个新情况:把那块电池放上1,2个小时再用,电机可以转几秒钟,可能真是没电了
判断正确~~问题也确定,不用再想了,你应该准备买电池和充电器吧~~~

楼主:

是呵,美女推荐一个吧

网友:

美女不要误导人家,充电器坏了,不代表电池坏了,才充了几分钟吧,换个充电器试试。量一下电池端电压,在7V左右,可以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