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电机的磁钢,不知道磁性,大家帮忙

楼主(2004-08-21):
我搞到了几块稀土磁铁,想把380的电机磁钢换掉,但是搞到的磁钢是方形的,不知道怎样连接磁刚才对,是磁钢之间吸引还是排斥,若是互相吸引,未曾一圈之后,还是会排斥,这样对不对

网友:

如果你有方便的加工条件的话,改改是不错的。

但如果你有不知道怎么做,条件也不够的话,我建议还是别改了,再说380的价格也不贵,何必费那个劲儿呢。
把心思都放在练习飞行上吧。

楼主:

玩玩吗,想要一个稀土的电机很久了,但是没钱买

网友:

可以谢谢,一边是S一力是N 两只在180度就行了,我试过280的,功率大了500%

楼主:

天才哥,我的稀土磁钢只有一厘米宽,大约需要5块才能把整个地方报起来,我就想问怎样排列这五块,每两块之间是相互吸引还是排斥

网友:

互相排斥,把每块锉成梯形,用AB胶粘。如果你有9块,就可以改一个CD无刷了。不过改普通电机意思不大,因为功率大了,电流大了,电刷寿命就短了,原来的电池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廉价品牌2004/08/20 09:12pm 发表的内容:
天才哥,我的稀土磁钢只有一厘米宽,大约需要5块才能把整个地方报起来,我就想问怎样排列这五块,每两块之间是相互吸引还是排斥
呵呵,那电流增加多少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20 10:10pm 发表的内容:
互相排斥,把每块锉成梯形,用AB胶粘。如果你有9块,就可以改一个CD无刷了。不过改普通电机意思不大,因为功率大了,电流大了,电刷寿命就短了,原来的电池也不一定能用。
9块不成问题,坏的光驱我也有,但是电调买不起,对了,有没有办法不用电调,我只要能控制开关就行。
还有,用挫的话,会不会过热退磁,还有其它的办法吗

网友:

用4个吧,SNSN90度。其实两只就可以,

网友(2005-03-24):
你要稀土的磁铁找我吧。我这里有买的,我自己就用买的稀土的磁铁改了一个380马达,一共用了10块磁铁。该过后转子用手都转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