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作了一架,还没完工

楼主(2004-08-21):
看来上一架短期之内没办法飞了,参考小方兄的电滑,自己做了一家,还没有完工,传两张图大家先看看吧。空机是210克,飞行重量大约是550克,可能重了,所以想改稀土电机

楼主:

奇怪,照片传不上去,怪了

楼主:

img]http://photo.5imx.com/up/0407/20048202302170.jpg

网友:


网友:

咦?怎么没有尾翼?

网友:

在炭管上面打洞,强度很难保证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21 00:15am 发表的内容:
在炭管上面打洞,强度很难保证的
那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下面引用由rwater2004/08/21 09:22am 发表的内容:
那应该如何处理?
我是用一根带内螺文,外2.5mm(长度按需要)空心铜钉(一般找合适的电线连接端子就可以用)。
碳管先打洞,在在管子打洞的地方搞点环氧胶,铜钉放进去粘好(铜钉长度和管经一样)。
带内铜钉螺文,卖电工用品的地方有卖。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还可以呀。

楼主: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那时玻璃纤维管,这样做主要是尾管可拆卸,强度上不会有什么问题,目前比较网我头痛的是尾翼,水平尾是一定要是可拆卸的,但是KT板怎样和尾管连接起来?又能比较容易拆卸

网友:

固定4根螺钉在尾管上,用橡筋把尾翼捆上去(kt板要补强)

网友:

重心高了!重量也偏大,。用轱电机,普通电池不行(带不动)!用大电池又导致滑翔时下沉速度大!所以现在的方案可能不行!建议加高翼台 或者降低电机。电池,桨用 火鸟400的。再减轻一点重量。还有机头设计不行的,最好是圆椎形的,减少阻力。还有电池仓也要做出,现在这样电池没有防在机身里面使本来偏高的重心又高了!像这样的小滑翔机最好重心低点。仅供参考!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使在哭泣2004/08/22 02:33pm 发表的内容:
重心高了!重量也偏大,。用轱电机,普通电池不行(带不动)!用大电池又导致滑翔时下沉速度大!所以现在的方案可能不行!建议加高翼台 或者降低电机。电池,桨用 火鸟400的。再减轻一点重量。还有机头设计不行 ...
楼上的兄弟,你可能有误会,电池舱就在电池的下面,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吧电池拿出来了,机头有一块抗装的泡沫,还没有加上。电机是云舞者的380,配套的桨,电机反转产生后推力,电池是自己焊接的7.2V3AH锂电池,180咳,重了一点,但是时间上会比较长,一会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