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长期不用该如何保存?

楼主(2004-08-21):
  请问各位高手,电池在长时间不用的情况下该如何保存,是充满电,还是将电用光?

网友:

什么电池呀,先说清楚。

网友:

先充满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21 01:19am 发表的内容:
什么电池呀,先说清楚。
   翼龙的原配电池

网友:

保持70%的电量保存

网友:

充满保存,定期补充

网友:

理电哪,有什么好力法。

网友:

锂电一定要冲电保存

楼主:

   如果是电池电量没用完,是要继续用完再充电,还是直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