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火鸟改成t型尾翼了,但找不到合适的控制尾步的连竿 ...
我的火鸟改成t型尾翼了,但找不到合适的控制尾步的连竿方法.......

楼主(2003-07-07):
我的火鸟改成t型尾翼了,但找不到合适的控制尾步的连竿方法,有谁知道小天使的控制连接方式?

网友A:
我的也是,还望高手指教。一是连杆,二是舵机的固定都比较麻烦,当然不麻烦就得买翼龙了。

网友B(2003-10-02):
为什么要把火鸟改成t型尾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