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飞机该如何保养?

楼主(2004-08-23):
[这个贴子最后由winnerzzj在 2004/08/23 01:56pm 编辑]

   请问各位高手,模型飞机长期不使用该如何保养?(我的飞机是翼龙)

网友:

我的放在阴凉干燥地方。。我的是40飞龙

网友:

放床底下就OK了!

网友:

最好的话还是经常飞飞!

网友:

挂在墙上

网友:

随便放在一边.这种东西还有什么好保养的.只要放在老鼠咬不到的地方就可以.

网友:

挂起来比较安全,我的飞机也被老鼠咬过,差点连发动机都给吐了。

网友:

老鼠会爬墙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23 08:36pm 发表的内容:
老鼠会爬墙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就吊在房顶上,像过去老乡放老鼠的做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