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害虫请近.

楼主(2004-08-24):
网络害虫:
你好..我看了你的CD和光区的电机来改为无刷电机.我自己很想要..但对电机里面的饶线的方法不知道.请给我们大家说说好吗?最好的有图片..在问问.电机可以用一办的电调吗?还是就要用无刷电调?..先在这而谢谢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8/23 06:19pm 编辑]

找“网上无美女”的贴子,他介绍过,很仔细还有图。
借他的帖子给你看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2427&show=40
一般用Y型绕法简单点,线的粗细,圈数多少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不过我做怎么多觉得一般CD电机不改磁铁,线自己绕,直驱最多能用在飞翼上,带减速组到是很不错,当然有好的微型设备也可以飞小3D,可我没有
想用CD电机改成能直驱减速大桨,最少要3~~4个CD锭子加在一起,自己做外壳(我发现一般锭子20mm的CD,可以用370电机壳改。24mm的可以用380外壳)
http://www.modelmotors.cz/index.php?id=en&nc=produkty_rada&kategorie=m_neodym_ac&id_rady=axi_22&nazev=Series%20AXI%2022&hmotnost=(45%20-%2057%20g)
普通电调是不能驱动无刷电机的。要专用的无感应器无刷电调。(模型用大多都是无感应器的)有感应的麻烦,线有多,做到模型能用价格也不便宜。
无刷电调现在价格不便宜!我用的凤凰25A要500¥。
有很多模友在等便宜的无刷电调(有朋友就说过,想等到100¥以下在买),我在这说句不好听的。想得美!不可能!
好点的有刷大A数电调都要几百。跑题了,不好意思!

网友:

绕电机不是问题关键是电调太贵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做一个CD电机很简单。绕线是很简单的事,找点国外做CD电机的网站看看,自己在实验几次,搞定!
做用在电直上的就有点麻烦了。要用车床做个底座。
需要的时候还要做外壳(做外壳就不容易了)换磁铁。

楼主:

谢谢你们 .....

网友:

我顶!